功率的调整除了占空比方式还有其它方式吗?

楼主(2019-12-04):
测试一款按摩器,220V电压的,STC单片机,按摩器头就是用线圈加铁芯构造,可控硅BT136驱动,功率档有10节,,照理论来说,功率调节时,脉冲宽度会变化,但是实际测试,脉充宽度是固定的,难道还有其它的功率调节方式?

网友:
    可控硅的话,还有脉冲数控制呢。比如所以正弦波导通,以一秒钟为例子,共有50个正负半周,我们可以控制在一秒内导通50个---1个。这样作为加热控制已经很圆滑了,如果是振动类型的,范围没这么大,但是比如隔一个导通一个,则振动频率就降低一半,依次类推也可以正常控制不是?

网友:
    脉冲计数的话,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上面应能体现出来吧,它是低电平驱动,时间是230US,不管功率大与小,脉充个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