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模块有哪些_无线通信模块优点

楼主(2019-12-04):
    无线通信模块种类
      1、无线数传模块,这种模块厂家已经做了单片机,并且写好了无线通信部分的程序,可直接通过串口收发数据,使用简单,当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
      2、无线收发模块,一般要通过单片机控制无线收发数据,一般为FSKGFSK调制模式。
      3ASK超外差模块,主要用在简单的遥控和数据传送。
      无线通信模块优点
      相比较而言,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比其它方式具有如下优点,下面介绍一下用DATA-6106无线数传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相比于有线通讯的优点。
      成本廉价
      有线通信方式的建立必须架设电缆,或挖掘电缆沟,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用无线数传电台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则无需架设电缆或挖掘电缆沟,只需要在每个终端连接无线数传电台和架设适当高度的天线就可以了。相比之下用无线数传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节省了人力物力,投资是相当节省的。
      当然在一些近距离的数据通讯系统中,无线的通讯方式并不比有线的方式成本低,但是有时候实际的现场环境难以布线,客户根据现场环境的需要还是会选用无线的方式来实现通讯。
      建设工程周期短
      当要把相距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距离的远程站点相互连接通讯的时候,采用有线的方式,必须架设长距离的电缆或者挖掘漫长的电缆沟,这个工程周期可能就需要数个月的时间,而用数传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的方式,只需要架设适当高度的天线,工程周期只需要几天或者几周就可以,相比之下,无线的方式可以迅速组建起通信链路,工程周期大大缩短。
      适应性好
      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在遇到一些特殊的应用环境,比如遇到山地、湖泊、林区等特殊的地理环境或是移动物体等布线比较困难的应用环境的时候,将对有线网络的布线工程有着极强的制约力,而用无线数传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将不受这些限制,所以说用无线数传模块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几乎不受地理环境限制。
      扩展性好
      在用户组建好一个通讯网络之后,常常因为系统的需要增加新的设备。如果采用有线的方式,需要重新的布线,施工比较麻烦,而且还有可能破坏原来的通讯线路,但是如果采用无线数传电台建立专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只需将新增设备与无线数传电台相连接就可以实现系统的扩充了,相比之下有更好的扩展性。
      无线通信模块注意事项
      1、合理的通讯速率
      数据模块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一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
      3、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模块产生干扰,51系列的单片机电磁干扰比较大,2051稍微小一些,PIC系列的比较小,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
      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源供电,将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接收模块,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入屏蔽等。
      接收模块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接收模块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模块的输出状态。

网友(2020-05-13):
    专注于为产业物联网提供接入通信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涵盖2G/3G/4G/NB-IoT/eMTC等无线通信模块及整机、管道云、接入云,广泛应用于智慧能源、车联网、工业物联网、商业零售、智慧城市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