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52采集电压超过3.5v左右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12-04):
如题 电压小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电压但是一高了就不行 是哪个参数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定义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OE=P3^0;                                                          //定义ADC0808端口
sbit  EOC=P3^1;
 sbit  ST=P3^2;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uchar code table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带小数点的0~5六个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0~9十个段码/段码
uchar volt_data;
void init();
 uchar i;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将AD转换输出的数据转换成相应的
//电压值并且显示出来
//*********************************
void convert(uchar volt_data)
 {
    P0=table1[volt_data*196/10000];           //AD转换的个位的电压值
   P2_0=1;
    delay(2);
    P2_0=0;
    P0=tab[volt_data*196/1000%10];
    P2_1=1;     //显示小数点的后的第一位
   delay(2);
    P2_1=0;
         P0=tab[volt_data*196/100%10];
     P2_2=1;            //显示小数点的后的第二位
    delay(2);
     P2_2=0;
           P0=tab[volt_data*196/10%10];
      P2_3=1;    //显示小数点的后的第二位
     delay(2);
           P2_3=0;
 }
void main()

   uchar volt_data;
   init();//初始化子程序
hile(1)

                         IF(i==5)

                                 i=0;
                             ST=0;
                             _nop_();
                             ST=1;
                             _nop_();
                             ST=0;                                                                  //启动AD转换
                                 if(EOC==0)                                                  //等待转换结束
                                    delay(2);
                                     while(EOC==0);
                                    OE=1;                                                                //允许输出
                                   volt_data=P1;
                                   convert(volt_data);     //调用数据处理子程序
                  delay(2);                                        //暂存转换结果
                                   OE=0;                                                                //关闭输出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
 }
 void init()
 {
   P3_4=1;                                                                //选择通道3
   P3_5=1;
   P3_6=0;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ET0=1;
   i=0;
   TR0=1;
}

网友:
你的单片机供电是几V,单片机采样最够只能采集单片机供电的电压

网友:
这一句你改为
if(i>=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