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电流

楼主(2019-12-04):
    有的电源脚,比如输出实际是1A的电流,但是启动瞬间电流可能是5A的电流,这种过孔线宽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按多大的电流来。

网友:
    一般按最大电流计算

网友:
    要是没有有什么要求的开发板之类的,按照1A的200%~150%设计都行。
如果是产品板,尤其是对你这种瞬态冲击要求高的板子,只要预算和layout空间允许,那还是按照5A指标留设计余量

网友:
    看空间允许吧,比较密,不允许的话,按照1A处理,留比较大的余量出来,尽可能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