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大小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9-12-04):
    我一般选择0.5mm的过孔,通电流1a左右。

网友:
    可以,学到了~

网友:
    我们v28r16的孔 就算过1A

网友:
    同样大小过孔载流能力与孔铜厚度有关,要看工厂孔铜厚度能做到那个等级

网友:
    多打些过孔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电源线过孔多补2个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