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仪上读数的问题

楼主(2019-12-04):
    功率可以直接通过读数相应频点的maker上的数值得到,然后还有一种是查看band/interval Power,当带宽设置为6Khz时读出来的数值和直接读数maker上是一样的,这两种得到的功率值有啥区别呢?意义有何不同?

网友:
    理论情况下mark点读取的是以1Hz为带宽内所有信号的功率强度总和,但是因为频谱仪中频滤波器带宽很难达到1Hz,频谱仪实际显示出来的是中频滤波器带宽内通过的所有信号的总的功率强度,这个带宽对应频谱仪上的VBW参数。所以频谱仪上常规功能下的mark点标注的是对应VBR带宽内所有信号总的功率强度值。
band/interval Power这个功能应该是测量某一种通讯协议的功能,通常通讯协议传输从无线信号不是一个单频率点信号,而是一个有带宽的信号,这个时候要测量某一个特定带宽内,所有信号的总的功率值,就要用到这个功能了。它的带宽值的设定自由度比VBW的带宽大很多,VBW通常只有几种固定的带宽可以选。
    我估计你用mark测量这个单频点信号的时候,VBW应该是设置在6KHz

网友:
    用专业功率计对比一下,把频谱仪设在1m  到30HZ带宽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