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的symbol 为什么会被锁住?如何解锁

楼主(2019-12-04):
我建symbol时通常不是新建,而是把做好的symbol另存为个名字,再修改。但是再打开时发现就提示说被锁住了。这样操作对吗?如何解锁?

楼主: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来看解决办法,

网友:
建库的时候锁的吗

楼主:
我建好之后,再打开就这样了

网友:
进入\SymbolLibs文件夹,找到指定partition,删除lock文件

楼主:
太感谢了,困扰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还想再问下,那个下面的lock文件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
有一次我打开symbol时,死机了,就会产生一个lo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