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单向和双向TVS管? 应用上有何差异?

楼主(2019-12-04):
    一旦确认客户的产品需要防止过高电压和瞬态浪涌,相信多数工程师都会优先测试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否能够满足客户产品的防护需求。直流保护一般选用单向TVS管,交流保护一般选用双向TVS管,多路保护选用TVS阵列器件,大功率保护选用TVS专用保护模块。但是相比其他的电路保护器件直接的选型应用,TVS二极管在测试前还是先区分其单双向。虽然最终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单双向TVS二极管的适用范围还是有差别的,双向TVS管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管一般用于直流电路。

    下面具体谈谈!

    一、怎么区分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单双向

      1、看型号。单从型号表面我们就可以判断,虽然不同品牌命名方式不同,但都有规律:

      2、看规格书,一般在第一页就有。<1>双向为双向导通,<2>单向为单向导通,

      3、用万用表

      <1>测量二极管的档位,单向一边通,双向两边都有电压;

      <2>测直流,双向对称,单向只有反向是雪崩击穿特性,一般1mA下测。

      4、所有TVS管放大后会有根阴极线,它是用来区分二极管的正负极的,与单双向无关。

      二、单/双向使用上的不同点

      1.单向用在直流。双向用在交流;单向tvs管保护器件仅能对正脉冲或者负脉冲进行防护,而双向tvs管保护器件一端接要保护的线路,一端接地,无论来自反向还是来自正向的ESD脉冲均被释放,更有效地保护了IC。

      2.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 单向TVS管的正向特性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反向击穿拐点处近似“直角”的硬击穿为典型的PN结雪崩。当有瞬时过压脉冲时,器件的电流急骤增加而反向电压则上升到箝位电压值,并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双向TVS管的V-I特性曲线如同两只单向TVS“背靠背”组合,其正反两个方向都具有相同的雪崩击穿特性和箝位特性,正反两面击穿电压的对称关系为0.9≤VBR(正)/VBR (反) ≤1.1。一旦加在它两端的干扰电压超过箝位电压Vc就会立刻被抑制掉。

      3.极间电容Cj

      单向的比双向的大,以LRC的为例,单向的电容C有65PF,双向的只有15PF;

      4.USB数据线上全部用的双向;

      5.电流曲线不同。单方向的TVS管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的稳压管相同,其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双向二极管正反向都是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三、双向TVS管可以当成单向来用么?

      从市场上看TVS管双向的应用范围更广,从产品单价上看基本没有差别,关键参数电容C越低越好,这就导致电子市场和小型工厂普遍采用双向的TVS管。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比对,单向和双向有诸多的不同,很多地方可以用双向替双向,但具体用哪种最主要的还是看工程的电路设计,有些只能用单向的TVS。

网友:
    挺实用!果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