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 485波形

楼主(2019-12-04):
环境:
芯片:MAX3485
设备状态:未接负载,只供电
疑问:波形应该是方波才对

网友A:
    多少波特率?是否有接传输线?本机的485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波特率?是否有接传输线?本机的485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波特率9600;未有负载;RO上拉,RE/DE下拉,A/B通过共模电感,120R不焊接,A/B串联33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波特率?是否有接传输线?本机的485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外加A上拉,B下拉

网友:
    有線路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加A上拉,B下拉

    确认过示波器探头(比如补偿电容)本身是否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回路太大,找一个最近接地点再测试看看

网友:
    示波器取樣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过示波器探头(比如补偿电容)本身是否正常吗?

    确认过了,有查到原因,时间调的太大了,导致波形显示异常,目前调到500us可以看到方波

网友:
    采样率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