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为啥有的孔需要开窗有的不需要?

楼主(2019-12-04):
    问下,为啥有的孔需要开窗有的不需要?,开窗的目的是啥% B* j/ S) h& Z2 m

网友:
    最常见的过孔开窗是开关电源等电源模块中部的接地大焊盘,主要是为了散热用。如果见到整版过孔都是开窗的,那可能是为了方便测试用。

网友:
    通常过孔是不开窗的,有时候开窗为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