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的单线圈和双线圈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9-12-04):
    看了网络上的资料,有点糊涂了。
1)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在结构上除了线圈外有何不同?
2)如果在线圈按额定电压接上后,在电压和电流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在直流接触器的触点上接上交流电源和负载,或者在交流接触器上接上直流电源和负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1的回答:
    直流接触器的线圈比较高瘦,而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矮胖。因此直流线圈的线圈电阻大,交流线圈的线圈电阻小。
    直流接触器和直流继电器往往采用双线圈,其中电流线圈用于吸合,电压线圈用于吸合保持。
交流接触器则为单线圈。

    ///////////
下面是另外的资料:

一个线圈是吸合线圈,另外一个线圈是复位线圈。

两个资料说的都有道理。
有点迷糊了。

网友(2020-03-04):
    直流接触器的单线圈和双线圈有哪些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