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接触过DDR3和DDR4,不知道他们在PCB布局和走线上都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12-04):
没接触过DDR3和DDR4,不知道他们在PCB布局和走线上都有什么要求?
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呗

网友:
布局跟ddr2都差不多,滤波电容尽量靠近IC管脚。ddr3,4多了ZQ信号按照一般信号处理即可。走线选择fly-by和T型看芯片要求,是否支持write leveling,支持write leveling才能走fly-by,其他没有特殊要求。如果您觉得回复还可以,请支持下PCB设计大赛121号作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