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tlab中的delaunay函数返回值存在一些疑问,请大神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9-12-04):
求问关于Matlab中delaunay函数返回值的问题:比如:tri=delaunay(x,y);构成一个二维的狄洛尼三角剖分,那么tri是一个3*1的矩阵,那么它为什么能确定一个三角形,这个矩阵中每个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x 和 y 是列向量,x 和 y 的每一行组合起来就是平面上一个点的坐标,delaunay函数是对这些点进行三角划分的一个函数,所得到的 tri 是一个n*3矩阵,(n是三角形的个数),其每一行就是其划分出来的一个三角形对应的三个顶点在 x/y 列向量中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