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FPGA内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高速信号,请问怎样获得一个如c信号(拓宽也行)的输出...

楼主(2019-12-04):
假设FPGA内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高速信号,有一个很小的相位差,请问怎样获得一个如c信号(拓宽也行)的输出信号?
直接相与或者其他逻辑操作是不是lut无法满足这么高的精度,如果不行,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以去搜一下基于FPGA的进位链实现TDC,用的多的是Wave UnionA和B,很多文章中最后都达到ps级精度,不过实现起来也不简单

网友:
菜鸟的我觉得0.5ns的相位差,目前FPGA不行,只能仿真。你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吗?如果不是,那么想一下这种信号测量的意义在哪里?——基本没意义才对,在误差接受范围内即可。
国外仪器有ps脉冲发生器(ps时钟源),同时国内外均有ps识别测量板卡。
补充一点,TDC芯片兴许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思路。Time_Digital_Converter,时间数字转换芯片。可以实现PS级别的信号分析。它仅仅是测量,没有办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