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FPGA芯片坏了,因此有几个疑问,请大哥们帮忙啊~~~

楼主(2019-12-04):
    拿到一块类似AOI设备图像采集卡,上边我看有两个赛灵思的FPGA芯片,我测试板子发现XC5VLX110这个FPGA的哪路电源短路了,因为它旁边的钽电容是短路的,钽电容拆下来也是短路的,感觉是FPGA坏了,因为小弟对FPGA了解的也是风毛菱角,所以想问几个问题,希望路过的朋友都能帮忙给看看
    1,这个板子上的XC5VLX110程序是存储在片内还是片外
2,XC5VLX110这个程序如果是片外的话,我是不是直接换一个FPGA就可以不用考虑程序
    3,XC5VLX110这个程序如果是片外的话 能否看出来是存储在哪个芯片里
    4,第二个FPGA(XC2C256)程序是在片内还是片外
万分感谢

网友:
    个人猜测:
    01.首先回答你的问题,两片FPGA的程序都在外部FLASH中存储,FPGA内无程序;
    02.两片FPGA都是Xilinx。XC5VLX110是Virtex5系列,开发环境常用ISE14.6/ISE14.7;XC2C256是Virtex2系列,开发环境常用ISE10.1(从8.x~11.x都可以)。
03.功能:V2控制上电时序,以及基本通信口的使能、复位信号,还可能具备同底板进行通讯的串口;V5进行数据处理,包括数据交换和DDR控制,还可能包括某些芯片的使能、复位信号,具备同底板和外部接口通讯的接口。
    04.存储FPGA程序的FLASH,可能是U19和U20。一般xilixn常用SPIx1/SPIx4/BPIx8/BPIx16的FLASH存储程序。
05.建议先排除外围故障,最后再检查FPGA是否有问题。外围的话包括电源芯片、电源滤波电容、过压保护二极管、FPGA滤波电容等。做好维修过程记录以及维修记录,最好两个人一起操作记录。
    以上作为参考建议,最好与板卡厂家或者客户进行沟通,了解板卡情况、功能,能拿到原理图最好。

网友:
    01.首先回答问题,两个FPGA都是片外FLASH存储程序。

    02.其中XC5VLX110是Virtex5系列FPGA,常用ISE14.6/ISE14.7开发程序;XC2C256是Virtex2系列FPGA,常用ISE10.1(8.x~11.x都可以)开发程序。
03.片外FLASH可能是U19和U20。常用FLASH分为串口SPI(SPIx1~SPIx4)和并口BPI(常用BPIx8和BPIx16)。
04.功能猜测:V2控制各个芯片的上电时序和复位,以及同底板的串口和实现信号透传的GPIO口;V5时间数据运算、数据交互和DDR控制,以及同底板交互和外部接口交互。
    05.建议跟厂家/客户沟通,找到原理图和PCB,这样维修比较方便。维修的时候,建议两个人来做,一边检修一边记录。首先检查外围,包括电源IC及其电路,最后检查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