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历届题目

楼主(2019-12-04):
附件二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历届题目
第一届( 1994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3
题目一简易数控直流电源............................................................................................. 3
题目二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4
第二届( 199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5
题目一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 5
题目二实用信号源的设计和制作................................................................................. 6
题目三简易无线电遥控系统......................................................................................... 7
题目四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 8
第三届( 199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9
A 题直流稳定电源......................................................................................................... 9
B 题简易数字频率计 ................................................................................................... 10
C 题水温控制系统....................................................................................................... 11
D 题调幅广播收音机* ................................................................................................. 11
第四届( 199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12
A 题测量放大器........................................................................................................... 12
B 题数字式工频有效值多用表 ................................................................................... 14
C 题频率特性测试仪 ................................................................................................... 15
D 题短波调频接收机................................................................................................... 17
E 题数字化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 ............................................................................... 18
第五届( 200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18
A 题波形发生器........................................................................................................... 18
B 题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 ........................................................................................... 20
C 题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 ........................................................................................... 21
D 题高效率音频功率放大器....................................................................................... 22
E 题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 23
F 题调频收音机 ........................................................................................................... 25
第六届( 200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26
电压控制LC 振荡器( A 题) ...................................................................................... 26
宽带放大器( B 题) ..................................................................................................... 26
低频数字式相位测量仪( C 题) ................................................................................. 28
简易逻辑分析仪( D 题) ............................................................................................. 29
简易智能电动车( E 题) ............................................................................................. 31
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 F 题) .................................................................................. 32
第七届( 200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34
正弦信号发生器( A 题) ............................................................................................. 34
集成运放参数测试仪( B 题) ..................................................................................... 35
简易频谱分析仪( C 题) ............................................................................................. 37
单工无线呼叫系统( D 题) ......................................................................................... 39
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E 题) ......................................................................................... 39
数控直流电流源( F 题) .............................................................................................. 41
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 G 题) ..................................................................................... 42
第八届( 200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43
音频信号分析仪( A 题)【本科组】........................................................................... 43
无线识别装置( B 题)【本科组】 ............................................................................... 44
数字示波器( C 题)【本科组】 ................................................................................... 46
程控滤波器( D 题)【本科组】................................................................................... 47
开关稳压电源( E 题)【本科组】 ............................................................................... 49
电动车跷跷板( F 题)【本科组】................................................................................ 50
积分式直流数字电压表( G 题)【高职高专组】 ....................................................... 52
信号发生器( H 题)【高职高专组】........................................................................... 53
可控放大器( I 题)【高职高专组】............................................................................. 54
电动车跷跷板( J 题)【高职高专组】 ........................................................................ 56
第九届( 200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57
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 A 题)【本科组】............................................................... 57
声音导引系统( B 题)【本科组】 ............................................................................... 59
宽带直流放大器( C 题)【本科组】 ........................................................................... 61
无线环境监测模拟装置( D 题)【本科组】............................................................... 63
电能收集充电器( E 题)【本科组】 ........................................................................... 65
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 F 题)【本科组】............................................................ 67
低频功率放大器( G 题)【高职高专组】................................................................... 69
LED 点阵书写显示屏( H 题)【高职高专组】 .......................................................... 70
模拟路灯控制系统( I 题)【高职高专组】................................................................. 72
第一届( 1994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题目一简易数控直流电源
一、设计任务
设计出有一定输出电压范围和功能的数控电源。其原理示意图如下: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出电压:范围0~+ 9.9V ,步进0.1V ,纹波不大于10mV ;
(2)输出电流: 500mA ;
(3)输出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
(4)由“+ ”、“- ”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
(5)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一稳压直流电源,输出±15V,+ 5V。
2.发挥部分
(1)输出电压可预置在0~ 9.9V 之间的任意一个值;
(2)用自动扫描代替人工按键,实现输出电压变化(步进0.1V 不变);
(3)扩展输出电压种类(比如三角波等) 。
三、评分意见
项目得分
基本要求
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30
实际完成情况50
总结报告20
发挥部分
完成第一项5
完成第二项15
完成第三项20
题目二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一、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八路数据采集系统,系统原理框图如下:
主控器能对50 米以外的各路数据,通过串行传输线(实验中用1 米线代替)进行采集的显
示和显示。具体设计任务是:
(1)现场模拟信号产生器。
(2)八路数据采集器。
(3)主控器。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1)现场模拟信号产生器:自制一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利用可变电阻改变振荡频率,
使频率在200Hz~ 2kHz 范围变化,再经频率电压变换后输出相应1~5V 直流电压( 200Hz
对应1V,2kHz 对应5V)。
(2)八路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第1 路输入自制1~ 5V 直流电压,第2~7 路分别
输入来自直流源的5,4,3,2,1,0V 直流电压(各路输入可由分压器产生,不要求精度) ,
第8 路备用。将各路模拟信号分别转换成8 位二进制数字信号,再经并/串变换电路,用串
行码送入传输线路。
(3)主控器:主控器通过串行传输线路对各路数据进行采集和显示。采集方式包括循
环采集(即1 路、2 路⋯⋯8路、⋯⋯1路)和选择采集(任选一路)二种方式。显示部分
能同时显示地址和相应的数据。
2.发挥部分
(1)利用电路补偿或其它方法提高可变电阻值变化与输出直流电压变化的线性关系;
(2)尽可能减少传输线数目;
(3)其它功能的改进(例如:增加传输距离,改善显示功能) 。
三、评分意见
项目得分
基本要求
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30
实际完成情况50
总结报告20
发挥部分
完成第一项15
完成第二项15
完成第三项10
第二届( 199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题目一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具有弱信号放大能力的低频功率放大器。其原理示意图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在放大通道的正弦信号输入电压幅度为( 5~700)mV,等效负载电阻RL 为8Ω
下,放大通道应满足:
① 额定输出功率POR≥10W ;
② 带宽BW≥ ( 50~10000)Hz;
③ 在POR 下和BW 内的非线性失真系数≤3%;
④ 在POR 下的效率≥55%;
⑤ 在前置放大级输入端交流短接到地时, RL=8Ω 上的交流声功率≤10mW。
(2)自行设计并制作满足本设计任务要求的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放大器的时间响应
① 方波产生:由外供正弦信号源经变换电路产生正、负极性的对称方波:频率为
1000Hz 、上升时间≤ 1μs、峰-峰值电压为200mVpp 。
用上述方波激励放大通道时,在RL=8Ω 下,放大通道应满足:
② 额定输出功率POR≥10W ;带宽BW≥ (50~10000)Hz;
③ 在POR 下输出波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12μs ;
④ 在POR 下输出波形顶部斜降≤2%;
⑤ 在POR 下输出波形过冲量≤5%。
(2)放大通道性能指标的提高和实用功能的扩展(例如提高效率、减小非线性失真等) 。
三、评分意见
项目得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
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结果分析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