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PHY芯片

楼主(2019-12-04):
我现在的硬件设计模式如图,这样设计是否可以通信?

网友:
    RTL8201/RTL8211

网友:
    很棒,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很棒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看着链路没问题的,只要线不接错。
1-88E1512是千兆PHY芯片,成本很高,如果用不到1000M,用个百兆的也可以,我查了下芯片成本能降一倍多。
2-是否有对比其他品牌,Microchip也有做网络管理芯片。
3-如果空间紧张,可以找一款PHY芯片和交换芯片合并的,成本可能再降低。但这种对外的网络接口数量一般固定。

网友:
    这个方案没问题。如果我没记错,88E1512好像默认模式不是sgmii的,需要配寄存器

网友:
你这个方案是自己想的还是fae给推荐的?理论看是没有问题的。
1.Marvell的phy支持的sgmii会明确说明了是cisco的,但是broadcom的没有说。至少我看到的芯片是这样。
2.你现在switch用broadcom的,phy怎么不跟着选broadcom,特别是如果switch是三层时,这个问题更严重,可能需要调switch驱动。
3.arm和switch之间的GE应该是做管理吧?目前broadcom的很多switch都自带一个管理接口的,有gmii,mii,rgmii,sgmii等。
4.推荐一个我以前用的broadcom芯片B54210/50210,这phy也支持sgmii,rgmii,copper。好像可以通过硬件配置为sgmii to rgmii。(我当时用的sgmii to copper)

网友:
    多个方案,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我们用过,有问题可以私信我

网友(2020-01-09):
    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你是想省成本还是啥,如果交换芯片支持RGMII,PHY不要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