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12上电初始状态怎么确定

楼主(2019-12-05):
比如上电让输出为1,在下降沿到来时变为0。我让jk都为1,上电输出是1,但是断电之后,重新启动输出为0,必须要等大概不到1分钟上电才能变回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0

网友:
    利用PR和CLR脚,外接RC延时电路,设定想要的初始输出值。

网友A:
    比如要让上电后Q初始值为1,那就在PR脚上加一个电容到地(另外还要加一个上拉电阻),这样上电后就会比CLR(直接电阻上拉到高电平)晚一点时间变高电平。按照真值表,就会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要让上电后Q初始值为1,那就在PR脚上加一个电容到地(另外还要加一个上拉电阻),这样上电后就会比CLR ...

    比如我10s钟开关一次,电容能够放完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10s钟开关一次,电容能够放完电吗

    自己算一下RC时间常数就知道了呀。

楼主:
电容充电完成后,pr变为1,此时clk是0,真值表上没有对应的输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充电完成后,pr变为1,此时clk是0,真值表上没有对应的输出啊。

    你为何不能让CLK在这之前就保持高电平呢?

网友:
    这里讨论的是上电时序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充电完成后,pr变为1,此时clk是0,真值表上没有对应的输出啊。

怎么会?真值表第一行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