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莎淘金----Linux设备驱动子系统

楼主(2019-12-05):
Linux设备驱动子系统

1. 总论
2. 主控制器
3. 协议层
4. 块设备

1. 总论

1.1 概念

  • MMC - MultiMedia Card
  • SD    - Secure Digital Card

1.2 分类

  • 按存储大小,普通SD卡(<=2GB,支持FAT12/FAT16),HCSD卡(>2GB,<=32GB,支持FAT32)
  • 按体积大小,普通SD卡,mini-SD卡,micro-SD卡(TF卡)

1.3 速度

  • 默认模式: 12.5MB/s
  • 高速模式: 25MB/s

1.4 子系统代码结构

     Linux源码里/drivers/mmc下有三个文件夹,分别存放了SD块设备,核心层和SD主控制器的相关代码,可以通过Kconfig和Makefile获取更多信息。

2. 主控制器

    SD卡的控制器芯片,可以看成CPU的代言人,它为CPU分担了完成与SD卡数据通信的任务。

2.1 数据结构

     以PXA芯片的SD控制器驱动为例,

struct pxamci_host {
struct mmc_host  *mmc;

 struct mmc_request *mrq;
struct mmc_command *cmd;
 struct mmc_data  *data;

... ...
};

2.1.1 struct mmc_host

     结构体mmc_host定义于/include/linux/mmc/host.c,可以认为是linux为SD卡控制器专门准备的一个类,该类里面的成 员是所有SD卡控制器都需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据结构,而在PXA芯片控制器的驱动程序pxamci.c中,则为该类具体化了一个对象struct mmc_host *mmc,此mmc指针即指代着该PXA芯片SD卡控制器的一个具体化对象。

struct mmc_host {
 const struct mmc_host_ops *ops;     // SD卡主控制器的操作函数,即该控制器所具备的驱动能力

 const struct mmc_bus_ops *bus_ops; // SD总线驱动的操作函数,即SD总线所具备的驱动能力

 struct mmc_ios  ios;  // 配置时钟、总线、电源、片选、时序等

 struct mmc_card  *card;  // 连接到此主控制器的SD卡设备
    ... ...
};

struct mmc_host_ops {
void (*request)(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req);  // 核心函数,完成主控制器与SD卡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
 void (*set_ios)(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ios *ios);  // 配置时钟、总线、电源、片选、时序等
int (*get_ro)(struct mmc_host *host);
 void (*enable_sdio_irq)(struct mmc_host *host, int enable);
};

struct mmc_bus_ops {
void (*remove)(struct mmc_host *);    // 拔出SD卡的回调函数
 void (*detect)(struct mmc_host *);      // 探测SD卡是否还在SD总线上的回调函数
void (*suspend)(struct mmc_host *);
 void (*resume)(struct mmc_host *);
};

struct mmc_card {
 struct mmc_host  *host;  /* the host this device belongs to */
struct device  dev;  /* the device */
unsigned int  rca;  /* relative card address of device */
unsigned int  type;  /* card type */
 unsigned int  state;  /* (our) card state */
unsigned int  quirks;  /* card quirks */

u32   raw_cid[4]; /* raw card CID */
 u32   raw_csd[4]; /* raw card CSD */
u32   raw_scr[2]; /* raw card SCR */
struct mmc_cid  cid;  /* card identification */
struct mmc_csd  csd;  /* card specific */
 struct mmc_ext_csd ext_csd; /* mmc v4 extended card specific */
 struct sd_scr  scr;  /* extra SD information */
 struct sd_switch_caps sw_caps; /* switch (CMD6) caps */

unsigned int  sdio_funcs; /* number of SDIO functions */
 struct sdio_cccr cccr;  /* common card info */
struct sdio_cis  cis;  /* common tuple info */
   ... ...
};
mmc_card结构体内的数据结构主要存放SD卡的信息,其中RCA, CID, CSD, SCR为SD卡内部的32位寄存器。

 2.1.2 struct mmc_request

      结构体mmc_request定义于/include/linux/mmc/core.h,它主要存放两大数据结构的指针,分别是cmd和data,顾 名思意,一个为指令,一个为数据,也就是说,mmc_request结构体存放了进行主控制器与sd卡间通信所需要的指令和数据,struct mmc_request, struct mmc_command *cmd, struct mmc_data *data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struct mmc_request {
 struct mmc_command *cmd;
struct mmc_data  *data;
 struct mmc_command *stop;

 void   *done_data; /* completion data */
void   (*done)(struct mmc_request *);/* completion function */
};

   说到结构体mmc_command和mmc_data,就必须说说SD卡的协议了。

   1) 物理结构

     SD卡有9个pin脚(micro-SD为8个,少一个接地pin脚),如图所示,

   SD的数据传输方式有两种,普通SD模式和SPI模式,以SD模式为例,9个pin脚分别是VDD,VSS,CLK,以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根指令线CMD,4根数据线DAT0~DAT3。

   2) 传输模式

   首先由主机向SD卡发送命令command,等待SD卡的回复response,如果成功收到回复,则进行数据传输。其中,指令线和数据线上传输的指令和数据都要遵循相应的协议格式。

   3) 指令格式

   一条指令command共48位,其中command index指代这条具体的指令名称,argument为该指令的参数。

   一条回复response根据不同的指令有几种不同类型。

struct mmc_command {
 u32   opcode;            // 对应command index
 u32   arg;                  // 对应argument
 u32   resp[4];           // 对应response
unsigned int  flags;  /* expected response type */

... ...

unsigned int  retries; /* max number of retries */
unsigned int  error;  /* command error */

 struct mmc_data  *data;  /* data segment associated with cmd */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associated request */
};

   4) 数据格式

   数据传输按数据线可分为一线传输和四线传输,按数据大小可分为字节传输和块传输(512字节)。

struct mmc_data {
 unsigned int  timeout_ns; /* data timeout (in ns, max 80ms) */
 unsigned int  timeout_clks; /* data timeout (in clocks) */
unsigned int  blksz;  /* data block size */
unsigned int  blocks;  /* number of blocks */
unsigned int  error;  /* data error */
 unsigned int  flags;

#define MMC_DATA_WRITE (1 << 8)
#define MMC_DATA_READ (1 << 9)
#define MMC_DATA_STREAM (1 << 10)

 unsigned int  bytes_xfered;

struct mmc_command *stop;  /* stop command */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associated request */

unsigned int  sg_len;  /* size of scatter list */
 struct scatterlist *sg;  /* I/O scatter list */
};

2.2 驱动程序

   系统初始化时扫描platform总线上是否有名为该SD主控制器名字"pxa2xx-mci"的设备,如果有, 驱动程序将主控制器挂载到platform总线上,并注册该驱动程序。

 static int __init pxamci_init(void)

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pxamci_driver);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xamci_driver = {
.probe  = pxamci_probe,
 .remove  = pxamci_remove,
 .suspend = pxamci_suspend,
.resume  = pxamci_resume,
 .driver  = {
  .name = “pxa2xx-mci”,
  .owner = THIS_MODULE,
},
};

其中,remove为probe的反操作,suspend和resume涉及电源管理的内容,本文重点讨论probe。

SD主控制器驱动程序的初始化函数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概括地讲,主要完成五大任务,

  • 初始化设备的数据结构,并将数据挂载到pdev->dev.driver_data下
  • 实现设备驱动的功能函数,如mmc->ops = &pxamci_ops;
  • 申请中断函数request_irq()
  • 注册设备,即注册kobject,建立sys文件,发送uevent等
  • 其他需求,如在/proc/driver下建立用户交互文件等

2.2.1 注册设备

    对于设备的注册,所有设备驱动的相关代码都类似。

static int 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mc = mmc_alloc_host(sizeof(struct pxamci_host), &pdev->dev);

  mmc_add_host(mmc);

  ... ...

}

这两个函数都由/drivers/mmc/core核心层下的host.c负责具体实现,

1) mmc_alloc_host

为主设备控制器建立数据结构,建立kobject,并初始化等待队列,工作队列,以及一些控制器的配置。其中,INIT_DELAYED_WORK(&host->detect, mmc_rescan);将探测SD卡的函数mmc_rescan与工作队列host->detect关联,mmc_rescan是整个SD子系统 的核心函数,本文第三部分协议层将对它作重点讨论。

struct mmc_host *mmc_alloc_host(int extra, struct device *dev)

/* 建立数据结构 */

 struct mmc_host *host;

host = kzalloc(sizeof(struct mmc_host) + extra, GFP_KERNEL);

/* 建立kobject */

host->parent = dev;
 host->class_dev.parent = dev;
 host->class_dev.class = &mmc_host_class;
 device_initialize(&host->class_dev);

/* 初始化等待队列,工作队列 */

init_waitqueue_head(&host->wq);
 INIT_DELAYED_WORK(&host->detect,mmc_rescan);

/* 配置控制器 */

host->max_hw_segs = 1;
 host->max_phys_segs = 1;

... ...
 return host;
}

2) mmc_add_host

完成kobject的注册,并调用mmc_rescan,目的在于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扫描SD总线查看是否存在SD卡。注意到这里的工作队列的延时时间delay为0,因为系统启动的时候不考虑插拔SD卡,关于这个delay将在下文讨论。

int mmc_add_host(struct mmc_host *host)
{
evice_add(&host->class_dev);
  mmc_start_host(host);

  ... ...

}

void mmc_start_host(struct mmc_host *host)
{
 mmc_power_off(host);
 mmc_detect_change(host, 0);
}

 void mmc_detect_change(struct mmc_host *host, unsigned long delay)
{
 mmc_schedule_delayed_work(&host->detect, delay);
}

static int mmc_schedule_delayed_work(struct delayed_work *work, unsigned long delay)
{
 wake_lock_timeout(&mmc_delayed_work_wake_lock, HZ * 2);
return queue_delayed_work(workqueue,work, delay);
}

2.2.2 为设备赋初值

   其实,整个设备驱动的probe()函数,其本质就是是为设备建立起数据结构并对其赋初值。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主要为SD主控制器完成时钟、存储等方面的初始化配置,
static int 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struct mmc_host *mmc;
 struct pxamci_host *host = NULL;

mmc->ops = &pxamci_ops;
mmc->max_phys_segs = NR_SG;
mmc->max_hw_segs = NR_SG;
mmc->max_seg_size = PAGE_SIZE;
 host = mmc_priv(mmc);
 host->mmc = mmc;
host->dma = -1;
host->pdata = pdev->dev.platform_data;
host->clkrt = CLKRT_OFF;
 host->clk = clk_get(&pdev->dev, "MMCCLK");
host->clkrate = clk_get_rate(host->clk);
 mmc->caps |= MMC_CAP_MMC_HIGHSPEED | MMC_CAP_SD_HIGHSPEED;
 host->sg_cpu = dma_alloc_coherent(&pdev->dev, PAGE_SIZE, &host->sg_dma, GFP_KERNEL);
host->dma = pxa_request_dma(DRIVER_NAME, DMA_PRIO_LOW, pxamci_dma_irq, host);
 ... ...
}
完成所有赋值后,通过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mmc);将数据挂载到pdev->dev.driver_data。
所有赋值中,我们重点关注从platform_device *pdev里得到的数据。platform_device *pdev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扫描platform总线发现SD主控制器后所得到的数据。
1) 得到platform_data数据
先看看platform_device的结构,
struct platform_device {
const char * name;
int  id;
 struct device dev;
u32  num_resources;
struct resource * resource;
};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已经为该SD主控制器的name, resources等赋上了初值,具体内容如下,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xa_device_mci = {
 .name  = "pxa2xx-mci",
 .id  = 0,
.dev  = {
  .dma_mask = &pxamci_dmamask,
  .coherent_dma_mask = 0xffffffff,
},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pxamci_resources),
 .resource = pxamci_resources,
};
static structresource pxamci_resources[] = {
 [0] = {
  .start = 0x41100000,
  .end = 0x41100fff,
  .flags = IORESOURCE_MEM,  // SD主控制器芯片的起始地址
},
 [1] = {
  .start = IRQ_MMC,          /* #define IRQ_MMC  23 */
  .end = IRQ_MMC,
  .flags = IORESOURCE_IRQ,  // 申请的中断号
 },
 ... ...
};
  需要注意的是,platform_device数据结构里的name, id, resource等是所有设备都用的到的数据类型,那么设备自身独有的特性如何表现出来呢?事实上,结构体device专门准备了一个成员platform_data,就是为了挂载设备的一些特有的数据。(注意与driver_data相区别)
structdevice {
  void  *platform_data; /* Platform specific data, device core doesn't touch it */
oid  *driver_data; /* data private to the driver */
  ... ...
}
  看看SD主控制器为什么会有这些特有数据,
static struct pxamci_platform_data saar_mci_platform_data = {
 .detect_delay = 50,
.ocr_mask = MMC_VDD_32_33|MMC_VDD_33_34,
.init   = saar_mci_init,
 .exit  = saar_mci_exit,
};
-> detect_delay
   就是刚才提到的工作队列的延时时间,设置为50ms,由于各种SD主控制器芯片的性能不同,这个值可能会变化。那么为什么要为工作队列加一个延迟呢?首 先,当插入SD卡之后,SD主控制器上的探测引脚会产生一个中断,之后调用中断函数里的工作队列,然后执行工作队列里的mmc_rescan去扫描SD 卡,为SD卡上电,发送地址,注册驱动等。考虑到插入SD卡需要一个短时间的过程(有个弹簧卡 槽固定住SD卡),如果没有延迟,那么插入SD卡的一瞬间,SD卡还没有完全固定到主板上,系统就开始执行mmc_rescan,那么就很有可能在为SD 卡上电、发送地址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拔出SD卡同理),因此,必须要有detect_delay这个值。

-> saar_mci_init
这个函数为SD主控制器的探测pin脚申请中断,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断的一节中讨论。
static int saar_mci_init(struct device *dev, irq_handler_t saar_detect_int, void *data)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to_platform_device(dev);
int cd_irq, gpio_cd;  // cd - card detect

saar_mmc_slot[0].gpio_cd  = mfp_to_gpio(MFP_PIN_GPIO61);  // 将GPIO61设为普通GPIO口
cd_irq =gpio_to_irq(saar_mmc_slot[pdev->id].gpio_cd);   // 将GPIO61转换为中断号
 gpio_request(gpio_cd, "mmc card detect");  // 申请GPIO61
 gpio_direction_input(gpio_cd);  // 将GPIO61设为输入类型
request_irq(cd_irq, saar_detect_int, IRQF_TRIGGER_RISING | IRQF_TRIGGER_FALLING, "MMC card detect", data);
 ... ...
}
得到SD主控制器特有数据后,将其挂载到dev.platform_data下,并最终完成对platform_device *dev的注册。
void __init pxa_register_devic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void *data)
{
 dev->dev.platform_data = data;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dev);
}
2) 使用platform_data数据
  下面就看看SD主控制器是如何使用这些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的platform_device的数据的,
static int 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struct mmc_host *mmc;
struct pxamci_host *host = NULL;
struct resource *r;
 int ret, irq;
r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 得到控制器芯片的起始地址
r = request_mem_region(r->start, SZ_4K, DRIVER_NAME); // 为芯片申请4k的内存空间
irq =platform_get_irq(pdev, 0);  // 得到芯片的中断号
 host->res = r;
 host->irq = irq;
 host->base = ioremap(r->start, SZ_4K);// 将芯片的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 ...
}

2.2.3 设备驱动的功能函数

   一般情况下,设备驱动里都有一个行为函数结构体,比如字符设备驱动里的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该结构描述了设备所具备的工作能力,比如open, read, write等,
struct file_operations {
struct module *owner;
ssize_t (*read) (struct file *, char __user *, size_t, loff_t *);
 ssize_t (*write) (struct file *, const char __user *, size_t, loff_t *);
int (*open)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 ...
};
  同理,SD主控制器驱动程序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struct mmc_host_ops *ops,它描述了该控制器所具备驱动的能力。
static int 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mmc->ops = &pxamci_ops;
  ... ...
}
static const struct mmc_host_ops pxamci_ops = {
 .request  = pxamci_request,
.get_ro   = pxamci_get_ro,
.set_ios  = pxamci_set_ios,
 .enable_sdio_irq = pxamci_enable_sdio_irq,
};
其中,(*set_ios)为主控制器设置总线和时钟等配置,(*get_ro)得到只读属性,(*enable_sdio_irq)开启sdio中断,本文重点讨论(*request)这个回调函数,它是整个SD主控制器驱动的核心,实现了SD主控制器能与SD卡进行通信的能力。
static void pxamci_request(struct mmc_host *mmc,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struct pxamci_host *host = mmc_priv(mmc); unsigned int cmdat;

 set_mmc_cken(host, 1);
 host->mrq = mrq;
cmdat = host->cmdat;
 host->cmdat &= ~CMDAT_INIT;
if (mrq->data
  pxamci_setup_data(host, mrq->data);
mdat &= ~CMDAT_BUSY;
mdat |= CMDAT_DATAEN | CMDAT_DMAEN;
  if (mrq->data->flags & MMC_DATA_WRITE)
   cmdat |= CMDAT_WRITE;
  if (mrq->data->flags & MMC_DATA_STREAM)
   cmdat |= CMDAT_STREAM;
 }
pxamci_start_cmd(host, mrq->cmd, cmdat);
}
其中, pxamci_setup_data()实现数据传输,pxamci_start_cmd()实现指令传输。
至此,我们必须去接触SD主控制器的芯片手册了。

首先,SD主控制器由一系列32位寄存器组成。通过软件的方式,即对寄存器赋值,来控制SD主控制器,进而扮演SD主控制器的角色与SD卡取得通信。

1) cmdat
  根据主控制器的芯片手册,寄存器MMC_CMDAT控制命令和数据的传输,具体内容如下,

结合对寄存器MMC_CMDAT的描述,分析代码,
host->cmdat &= ~CMDAT_INIT;               // 非初始化状态
if (mrq->data) {                                       // 如果存在数据需要传输
  pxamci_setup_data(host, mrq->data);  // 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之间数据的传输
mdat &= ~CMDAT_BUSY;                      // 没有忙碌busy信号
  cmdat |= CMDAT_DATAEN | CMDAT_DMAEN;   // 有数据传输,使用DMA
f (mrq->data->flags & MMC_DATA_WRITE)
   cmdat |= CMDAT_WRITE;                               // 设置为写数据
f (mrq->data->flags & MMC_DATA_STREAM)
   cmdat |= CMDAT_STREAM;                             // 设置为数据流stream模式
}
2) pxamci_setup_data  通过DMA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之间数据的传输
static void pxamci_setup_data(struct pxamci_host *host, struct mmc_data *data)
{
host->data = data;
 writel(data->blocks, host->base + MMC_NOB);     // 设置块的数量
writel(data->blksz, host->base + MMC_BLKLEN);  // 设置一个块的大小(一般为512byte)
  if (data->flags & MMC_DATA_READ) {
ost->dma_dir = DMA_FROM_DEVICE;
  dcmd = DCMD_INCTRGADDR | DCMD_FLOWTRG;
RCMR(host->dma_drcmrtx) = 0;
  DRCMR(host->dma_drcmrrx) = host->dma | DRCMR_MAPVLD;
 } else {
ost->dma_dir = DMA_TO_DEVICE;
  dcmd = DCMD_INCSRCADDR | DCMD_FLOWSRC;
RCMR(host->dma_drcmrrx) = 0;
RCMR(host->dma_drcmrtx) = host->dma | DRCMR_MAPVLD;
 }
 dcmd |= DCMD_BURST32 | DCMD_WIDTH1;
host->dma_len = dma_map_sg(mmc_dev(host->mmc), data->sg, data->sg_len, host->dma_dir);
 for (i = 0; i < host->dma_len; i++
  unsigned int length = sg_dma_len(&data->sg);
ost->sg_cpu.dcmd = dcmd | length;
f (length & 31)
   host->sg_cpu.dcmd |= DCMD_ENDIRQEN;
f (data->flags & MMC_DATA_READ
   host->sg_cpu.dsadr = host->res->start + MMC_RXFIFO;
   host->sg_cpu.dtadr = sg_dma_address(&data->sg);
 else {
   host->sg_cpu.dsadr = sg_dma_address(&data->sg);
   host->sg_cpu.dtadr = host->res->start + MMC_TXFIFO;

  host->sg_cpu.ddadr = host->sg_dma + (i + 1) *
     sizeof(struct pxa_dma_desc);
 }
 host->sg_cpu[host->dma_len - 1].ddadr = DDADR_STOP;
wmb();
 DDADR(host->dma) = host->sg_dma;
DCSR(host->dma) = DCSR_RUN;
}
 for()循环里的内容是整个SD卡主控制器设备驱动的实质,通过DMA的方式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之间数据的读写操作。
3) pxamci_start_cmd  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之间指令的传输
static void pxamci_start_cmd(struct pxamci_host *host, struct mmc_command *cmd, unsigned int cmdat)
{
 host->cmd = cmd;
if (cmd->flags & MMC_RSP_BUSY)
  cmdat |= CMDAT_BUSY;
#define RSP_TYPE(x) ((x) & ~(MMC_RSP_BUSY|MMC_RSP_OPCODE))
switch (RSP_TYPE(mmc_resp_type(cmd))
case RSP_TYPE(MMC_RSP_R1): /* r1, r1b, r6, r7 */
  cmdat |= CMDAT_RESP_SHORT;
reak;
 case RSP_TYPE(MMC_RSP_R3):
  cmdat |= CMDAT_RESP_R3;
  break;
case RSP_TYPE(MMC_RSP_R2):
mdat |= CMDAT_RESP_R2;
reak;
default:
reak;
}
 writel(cmd->opcode, host->base + MMC_CMD);
writel(cmd->arg >> 16, host->base + MMC_ARGH);
writel(cmd->arg & 0xffff, host->base + MMC_ARGL);
writel(cmdat, host->base + MMC_CMDAT);
 pxamci_start_clock(host);
 pxamci_enable_irq(host, END_CMD_RES);
}
-> response类型
  根据SD卡的协议,当SD卡收到从控制器发来的cmd指令后,SD卡会发出response相应,而response的类型分为 R1,R1b,R2,R3,R6,R7,这些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指令,各自的数据包结构也不同(具体内容参考SD卡协议)。这里,通过RSP_TYPE对 指令cmd的opcode的解析得到相对应的reponse类型,再通过swich赋给寄存器MMC_CMDAT对应的[1:0]位。
-> 将指令和参数写入寄存器
  4行writel()是整个SD卡主控制器设备驱动的实质,通过对主控制器芯片寄存器MMC_CMD,MMC_ARGH,MMC_ARGL,MMC_CMDAT的设置,实现主控制器发送指令到SD卡的功能。
4) 调用(*request)
 以上通过pxamci_request()实现了主控制器的通信功能,之后只须通过host->ops->request(host, mrq);回调函数即可。
协议层里,每条指令都会通过mmc_wait_for_req(host, &mrq)调用到host->ops->request(host, mrq)来发送指令和数据。
/* core/core.c */
void mmc_wait_for_req(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DECLARE_COMPLETION_ONSTACK(complete);
mrq->done_data = &complete;
mrq->done = mmc_wait_done;
 mmc_start_request(host, mrq);
wait_for_completion(&complete);
}
mmc_start_request(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
host->ops->request(host, mrq);
}

2.2.4 申请中断

  pxamci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中有两个中断,一个为SD主控制器芯片内电路固有的内部中断,另一个为探测引脚的探测到外部有SD卡插拔引起的中断。
1) 由主控芯片内部电路引起的中断
request_irq(host->irq,pxamci_irq, 0, "pxa2xx-mci", host);
回顾一下,host->irq就是刚才从platform_device里得到的中断号,
 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0);
 host->irq = irq;
接下来,pxamci_irq便是为该中断host->irq申请的中断函数,
static irqreturn_t pxamci_irq(int irq, void *devid)
{
 struct pxamci_host *host = devid;   // 得到主控制器的数据
 unsigned int ireg; int handled = 0;
ireg = readl(host->base + MMC_I_REG) & ~readl(host->base + MMC_I_MASK);  // 读取中断寄存器的值
if (ireg) {
nsigned stat = readl(host->base + MMC_STAT);  //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f (ireg & END_CMD_RES)
   handled |= pxamci_cmd_done(host, stat);
  if (ireg & DATA_TRAN_DONE)
   handled |= pxamci_data_done(host, stat);
f (ireg & SDIO_INT
   mmc_signal_sdio_irq(host->mmc);

 }
return IRQ_RETVAL(handled);
}
当 调用(*request),即host->ops->request(host, mrq),即上文中的pxamci_request()后,控制器与SD卡之间开始进行一次指令或数据传输,通信完毕后,主控芯片将产生一个内部中断,以 告知此次指令或数据传输完毕。这个中断的具体值将保存在一个名为MMC_I_REG的中断寄存器中以供读取,中断寄存器MMC_I_REG中相关描述如下,

如果中断寄存器MMC_I_REG中的第0位有值,则意味着数据传输完成,执行pxamci_cmd_done(host, stat);
如果中断寄存器MMC_I_REG中的第2位有值,则意味着指令传输完成,执行pxamci_data_done(host, stat);
其中stat是从状态寄存器MMC_STAT中读取的值,在代码里主要起到处理错误状态的作用。
-> pxamci_cmd_done收到结束指令的内部中断信号,主控制器从SD卡那里得到response,结束这次指令传输
这里需要注意,寄存器MMC_RES里已经存放了来自SD卡发送过来的response,以供读取。
static int pxamci_cmd_done(struct pxamci_host *host, unsigned intstat)

struct mmc_command *cmd= host->cmd;
cmd->resp= readl(host->base + MMC_RES) & 0xffff;
 if (stat & STAT_TIME_OUT_RESPONSE
  cmd->error = -ETIMEDOUT;
 } else if (stat & STAT_RES_CRC_ERR && cmd->flags & MMC_RSP_CRC
   cmd->error = -EILSEQ;
}
 pxamci_disable_irq(host, END_CMD_RES);
if (host->data && !cmd->error
  pxamci_enable_irq(host, DATA_TRAN_DONE);
} else {
xamci_finish_request(host, host->mrq); // 结束一次传输,清空主控制器中的指令和数据
 }
return 1;
}
-> pxamci_data_done 收到结束数据的内部中断信号,得到传输数据的大小,结束这次数据传输
 static int pxamci_data_done(struct pxamci_host *host, unsigned intstat)
{
 struct mmc_data *data = host->data;
DCSR(host->dma) = 0;
dma_unmap_sg(mmc_dev(host->mmc), data->sg, host->dma_len, host->dma_dir);
if (stat & STAT_READ_TIME_OUT)
ata->error = -ETIMEDOUT;
else if (stat & (STAT_CRC_READ_ERROR|STAT_CRC_WRITE_ERROR))
  data->error = -EILSEQ;
if (!data->error)
  data->bytes_xfered = data->blocks * data->blksz;  // 数据传输量=块的数量*每个块的大小(一般为512字节)
else
  data->bytes_xfered = 0;
pxamci_disable_irq(host, DATA_TRAN_DONE);
 host->data = NULL;
pxamci_finish_request(host, host->mrq);
 ... ...

static void pxamci_finish_request(struct pxamci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host->mrq = NULL;
 host->cmd = NULL;
host->data = NULL;
 mmc_request_done(host->mmc, mrq);
set_mmc_cken(host, 0);
unset_dvfm_constraint();
}
/* drivers/mmc/core/core.c */
void mmc_request_done(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 ...
   if (mrq->done)
   mrq->done(mrq);
}
这里用到了完成量completion,LDD3上是这样说的,完 成量是一个任务的轻量级机制,允许一个线程告知另一个线程工作已经完成。这里的一个线程就是内部中断处理函数,它是结束主控制器与SD卡间通信的线程,通 过mrq->done(mrq); 即complete(mrq->done_data);告知另一个线程-回调(*request)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进行通信的线程,通信已经完 毕。
void mmc_wait_for_req(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DECLARE_COMPLETION_ONSTACK(complete);
mrq->done_data = &complete;
 mrq->done = mmc_wait_done;
mmc_start_request(host, mrq);
 wait_for_completion(&complete);
}
static void mmc_wait_done(struct mmc_request *mrq)
{
 complete(mrq->done_data);

2) 探测引脚引起的中断

  if (host->pdata && host->pdata->init)
   host->pdata->init(&pdev->dev, pxamci_detect_irq, mmc);
该init()回调函数就是刚才提到的系统初始化时通过saar_mci_init()实现的,
static intsaar_mci_init(struct device *dev, irq_handler_tsaar_detect_int, void *data)
{
 request_irq(cd_irq, saar_detect_int, IRQF_TRIGGER_RISING | IRQF_TRIGGER_FALLING, "MMC card detect", data);
... ...
}
其中,cd_irq是通过GPIO转换得到的中断号,pxamci_detect_irq便是该中断实现的函数,之前已经提到过mmc_detect_change,它将最终调用queue_delayed_work执行工作队列里的mmc_rescan函数。
static irqreturn_t pxamci_detect_irq(int irq, void *devid)
{
 struct pxamci_host *host = mmc_priv(devid);
 mmc_detect_change(devid, host->pdata->detect_delay);
 return IRQ_HANDLED;
}
当有SD卡插入或拔出时,硬件主控制器芯片的探测pin脚产生外部中断,进入中断处理函数,执行工作队列里的mmc_rescan,扫描SD总线,对插入或拔出SD卡作相应的处理。下文协议层将讨论mmc_rescan()。

  3. 协议层

   Linux在内核源码的drivers/mmc/core文件夹下为我们的提供了一系列SD卡的接口服务函数。可以查看Makefile如下,

可见,core文件夹下有针对总线的服务bus.c,针对主控制器的服务host.c,针对SD卡的服务sd.c, sd_ops.c等等。

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函数便是之前提到的位于core.c的mmc_rescan,概括来讲,主要完成两项任务,即

  • 扫描SD总线,插入SD卡
  • 扫描SD总线,拔出SD卡

3.1 插入SD卡

插入SD卡,主控制器产生中断,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处理工作队列,执行mmc_rescan。

void mmc_rescan(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struct mmc_host *host = container_of(work, struct mmc_host, detect.work); // 得到mmc_host的数据
/*
  * First we search for SDIO...
  */
err = mmc_send_io_op_cond(host, 0, &ocr);
 if (!err) {
f (mmc_attach_sdio(host, ocr))
   mmc_power_off(host);
  goto out;
 }

 /*
  * ...then normal SD...
  */
 err = mmc_send_app_op_cond(host, 0, &ocr);
if (!err) {
f (mmc_attach_sd(host, ocr))
   mmc_power_off(host);
  goto out;
}

 /*
  * ...and finally MMC.
  */
 err = mmc_send_op_cond(host, 0, &ocr);
if (!err) {
f (mmc_attach_mmc(host, ocr))
   mmc_power_off(host);
  goto out;
 }

  ... ...

}

插入SD卡,mmc_rescan扫描SD总线上是否存在SD卡,具体的实现方法就是通过向SD 卡上电,看是否能成功,以普通SD卡为例,为普通SD卡上电的函数mmc_send_app_op_cond(host, 0, &ocr);如果上电成功,则返回0,即执行if()里的mmc_attach_sd()进行总线与SD卡的绑定。如果上电失败,则返回非0值, 跳过if(),尝试其他上电的方法。那么,上电方法究竟有何不同呢?具体看看mmc_send_app_op_cond()的实现过程,

int mmc_send_app_op_con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u32 *rocr)

struct mmc_command cmd;
cmd.opcode = SD_APP_OP_COND;    /* #define SD_APP_OP_COND   41   */
 mmc_wait_for_app_cmd(host, NULL, &cmd, MMC_CMD_RETRIES);

 ... ...

int mmc_wait_for_app_cmd(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card *card, struct mmc_command *cmd, int retries)

  mmc_app_cmd(host, card);   /*#define MMC_APP_CMD   55  */
  mrq.cmd = cmd;
  cmd->data = NULL;

mc_wait_for_req(host, &mrq);

  ... ...

}

这里的指令SD_APP_OP_COND只有SD2.0的协议支持,也就是说,只有普通SD卡支持,所以也只有普通SD卡能够成功上电。

如果上电成功,就开始进行总线与SD卡的绑定,通过mmc_attach_sd(),绑定过程可分为四步,

注册SD总线上的操作函数 - struct mmc_bus_ops mmc_sd_ops
设置主控制器的时钟和总线方式 - 通过回调函数host->ops->set_ios();
启动SD卡 - 根据协议,完成SD卡启动的各个步骤
注册SD卡设备驱动

3.1.1 注册总线上的操作函数

int mmc_attach_s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
 mmc_sd_attach_bus_ops(host);

... ...

}

static void mmc_sd_attach_bus_ops(struct mmc_host *host)
{
 const struct mmc_bus_ops *bus_ops;

 bus_ops = &mmc_sd_ops;
mmc_attach_bus(host, bus_ops);

void mmc_attach_bus(struct mmc_host *host, const struct mmc_bus_ops *ops)

host->bus_ops = ops;
host->bus_refs = 1;
host->bus_dead = 0;

}

static const struct mmc_bus_ops mmc_sd_ops = {
 .remove = mmc_sd_remove,  // 拔出SD卡的操作函数
.detect = mmc_sd_detect,      // 探测SD卡的操作函数
 .suspend = NULL,
.resume = NULL,
.power_restore = mmc_sd_power_restore,  // 重新启动SD卡的操作函数
};
这里的mmc_sd_detect和mmc_sd_remove就是拔出SD卡所需要用到的函数,下文将详细讨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插入SD卡的时候, 并不执行mmc_sd_detect和mmc_sd_remove这两个函数,但是会注册它们,也就是说,这两个函数的功能已经实现,将来可以使用。

3.1.2 设置时钟和总线

int mmc_attach_s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
  host->ocr = mmc_select_voltage(host, ocr);

  ... ...

u32 mmc_select_voltage(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
mc_set_ios(host);

  ... ...

static inline void mmc_set_ios(struct mmc_host *host)
{
 struct mmc_ios *ios = &host->ios;

 host->ops->set_ios(host, ios);  // 设置主控制器时钟和总线的回调函数,具体实现由主控制器驱动完成
}
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回调函数的精髓:协议层里利用回调函数为所有满足该协议的设备提供统一的接 口,而具体实现由底层不同的设备驱动各自完成。注意到,之所以要定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用的类,比如struct mmc_host,就是需要通过struct mmc_host *host指针作为形参传到协议层所提供的接口函数中,从而得以调用。

3.1.3 启动SD卡

int mmc_attach_s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

mc_sd_init_card(host, host->ocr, NULL);

  ... ...

}

mc_sd_init_card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 SD卡的启动过程
  • 得到寄存器CID, CSD, SCR, RCA的数据
  • 其他操作比如切换到高速模式,初始化card

static int mmc_sd_init_car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struct mmc_card *oldcard)

  /* SD卡的启动过程 */

mc_go_idle(host);

mc_send_if_cond(host, ocr);

  mmc_send_app_op_cond(host, ocr, NULL);

mc_all_send_cid(host, cid);

mc_send_relative_addr(host, &card->rca);

  /* 得到寄存器CID, CSD, SCR的数据 */

mc_send_csd(card, card->raw_csd);

  mmc_decode_csd(card);

mc_decode_cid(card);

mc_app_send_scr(card, card->raw_scr);

  mmc_decode_scr(card);

  /* 其它操作 */

  mmc_alloc_card(host, &sd_type);

  mmc_select_card(card);

mc_read_switch(card);

  mmc_switch_hs(card);

  ... ...

1) SD卡的启动过程

  根据SD2.0协议,SD卡的状态可分为两种模式:卡识别模式(card-identification mode)和数据传输模式(data-transfer mode)。这里,我们关注启动SD卡的卡识别模式。

结合代码,

mc_go_idle(host);                     CMD0

dle State

  mmc_send_if_cond(host, ocr);     CMD8

mc_send_app_op_cond(host, ocr, NULL);       ACMD41

  Ready State

mc_all_send_cid(host, cid);       CMD2

  IdentificationState

  mmc_send_relative_addr(host, &card->rca);     CMD3

tand-byState

2) 寄存器CID, CSD, SCR, RCA

-> 发送指令并得到寄存器的值

  当主控制器向SD卡发送cmd指令,比如mmc_send_cid(card, card->raw_cid),请求得到SD卡CID寄存器的值,当主控制器发送cmd完成后,芯片产生一个内部中断,处理结束 cmd的中断函数,之后得到来自SD卡的response,即CID寄存器的值,存放于host->cmd->resp中。关于内部中 断处理,参看上文的中断一节里的 mmc_wait_for_cmd()。

mmc_send_cid(card, card->raw_cid);这个函数发送了接收CSD寄存器的请求,并且得到了来自SD卡的CSD寄存器的值。

int mmc_send_cid(struct mmc_card *card, u32 *cid)
{
   return mmc_send_cxd_native(card->host, card->rca << 16, cid, MMC_SEND_CID);

}

static int mmc_send_cxd_native(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arg, u32 *cxd, intopcode)
{
 cmd.opcode = opcode;
 cmd.arg = arg;
cmd.flags = MMC_RSP_R2 | MMC_CMD_AC;

mmc_wait_for_cmd(host, &cmd, MMC_CMD_RETRIES);

mEMCpy(cxd, cmd.resp, sizeof(u32) * 4);  // 得到response赋给cxd,即card->raw_cid

 ... ...
}

-> 解析寄存器的值

为什么要解析?先来看看寄存器CID在SD卡协议里的定义,它是一个128位的寄存器,存放了关 于这块SD卡的基本信息,就像自己的身份证。通过mmc_send_cid()将这个寄存器的数值赋给了card->raw_cid (定义 u32 raw_cid[4];) ,为了方便得到具体某一个信息,协议层为我们解析了寄存器里的域,并赋给card->cid,比如厂商名称,就 可以通过card->cid.manfid直接读取到。

static int mmc_decode_cid(struct mmc_card *card)
{
  u32 *resp = card->raw_cid;

  card->cid.manfid = UNSTUFF_BITS(resp, 120, 8);
  card->cid.oemid  = UNSTUFF_BITS(resp, 104, 16);
  card->cid.prod_name[0] = UNSTUFF_BITS(resp, 96, 8);
ard->cid.prod_name[1] = UNSTUFF_BITS(resp, 88, 8);
ard->cid.prod_name[2] = UNSTUFF_BITS(resp, 80, 8);
ard->cid.prod_name[3] = UNSTUFF_BITS(resp, 72, 8);
  card->cid.prod_name[4] = UNSTUFF_BITS(resp, 64, 8);
  card->cid.prod_name[5] = UNSTUFF_BITS(resp, 56, 8);
  card->cid.serial = UNSTUFF_BITS(resp, 16, 32);
ard->cid.month  = UNSTUFF_BITS(resp, 12, 4);
ard->cid.year  = UNSTUFF_BITS(resp, 8, 4) + 1997;
  return 0;
}

3.1.4 注册SD卡设备驱动

 int mmc_attach_sd(struct mmc_host *host, u32 ocr)
{

  /* mmc_alloc_card(host, &sd_type); 在mmc_sd_init_card()已完成 */

  mmc_add_card(host->card);

  ... ...

}

上文已经提到,设备驱动程序都会通过alloc_xxx()和add_xxx()两步来注册驱 动,其实质是调用/drivers/base/core.c里的device_initialize()和 device_add(),device_add()完成建立kobject,sys文件,发送uevent,等工作。

3.2 拔出SD卡

void mmc_rescan(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struct mmc_host *host = container_of(work, struct mmc_host, detect.work);
mmc_bus_get(host);

/* if there is a card registered, check whether it is still present */
 if ((host->bus_ops != NULL) && host->bus_ops->detect && !host->bus_dead)
  host->bus_ops->detect(host);

mmc_bus_put(host);

 ... ...

}

这里的mmc_bus_get/put(),为SD总线加上一个自旋锁,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线程在SD总线上操作。

3.2.1 bus_ops->detect()

mmc_rescan()扫描SD总线,如果发现host->ops上赋了值,即之前已有 SD卡注册过,就执行bus_ops->detect()操作去探测SD总线上是否还存在SD卡,如果不存在了,就执行 bus_ops->remove()拔出SD卡。之前已经提到,这个bus_ops->detect()已在mmc_attach_sd() 注册完成了。

 static void mmc_sd_detect(struct mmc_host *host)
{
mmc_claim_host(host);

 /*
  * Just check if our card has been removed.
  */
err = mmc_send_status(host->card, NULL);

 mmc_release_host(host);

if (err) {
mc_sd_remove(host);

  mmc_claim_host(host);
  mmc_detach_bus(host);
mc_release_host(host);

}
这里的mmc_claim_host(host)通过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将当前进程设置为正在运行进程。

mmc_send_status()发送得到SD卡状态的请求,如果未能得到状态数据,则执行mmc_sd_remove(host)拔出SD卡。

int mmc_send_status(struct mmc_card *card, u32 *status)
{
 struct mmc_command cmd;

cmd.opcode = MMC_SEND_STATUS;    /* #define MMC_SEND_STATUS   13 */
cmd.arg = card->rca << 16;
 cmd.flags = MMC_RSP_SPI_R2 | MMC_RSP_R1 | MMC_CMD_AC;

err = mmc_wait_for_cmd(card->host, &cmd, MMC_CMD_RETRIES);

if (err)
eturn err;           // 接收来自SD卡的response失败,即没有发现SD卡
 if (status)
  *status = cmd.resp[0];

return 0;

主控制器发送命令CMD13,要求得到SD卡的状态寄存器CSR和SSR。

SD协议规定,状态寄存器CSR是必须的,这个32位寄存器作为R1的一个域返回给主控制器,

状态寄存器SSR作为扩充功能,具体参考SD2.0协议。

3.2.2 bus_ops->remove()

拔出SD卡,其实就是注册SD卡驱动的反操作,实质就是执行device_del()和device_put()。

static void mmc_sd_remove(struct mmc_host *host)
{
 mmc_remove_card(host->card);
 host->card = NULL;

void mmc_remove_card(struct mmc_card *card)

if (mmc_card_present(card))
  device_del(&card->dev);

 put_device(&card->dev);
}

4. 块设备

首先,必须知道为什么要用到块设备。在linux下,SD卡通过block块的方式(以512字节为最小单位)进行数据传输,它必须遵从块设备架构。在linux块设备层,I/O调度者通过请求队列机制负责对块数据的处理。

SD卡子系统分为三层,主设备层,协议层和块设备层。块设备驱动位于/drivers/mmc/card/block.c,主要完成两个任务,

  • 建立设备节点
  • 通过请求队列机制进行数据传输

插入SD卡,注册驱动成功,那么在开发板的目录/dev/block下会出现SD卡的设备节点。

179为主设备号,定义于include/linux/major.h  #define MMC_BLOCK_MAJOR  179

179:0代表这块SD卡的设备节点mmcblk0,179:1代表这块SD卡的第一个分区 mmcblk0p1,即主分区,如果有第二个分区,那就是179:2,最多可以有7个分区,即179:1~179:7(定义于block.c  alloc_disk(1 << 3);)。不过,SD卡一般只有一个分区。如果有第二块SD卡插入,将会建立设备节点mmcblk1(179:8)和 mmcblk1p1(179:9)。

下面通过对块设备驱动block.c的分析,看看SD卡是如何在块设备层建立节点和传输数据的。

4.1 数据结构

每个驱动都会有一个数据结构。幸运的是,我们SD卡块设备驱动的数据结构相对简单,在mmc_blk_data里,主要有两个成员,struct gendisk *disk和struct mmc_queue queue。

1) struct gendisk 是general disk的缩写,代表个通用的块设备,其中包括块设备的主分区结构struct hd_struct part0, 块设备的行为函数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fops,以及请求队列struct request_queue *queue等。

2) struct request_queue 存放所有I/O调度的算法。

3) struct request 请求是I/O调度者调度的对象,其中的结构struct bio是整个请求队列的核心,具体内容请参看LDD3。

4.2 块设备驱动

首先浏览一下源码,

static int __init mmc_blk_init(void)
{
 register_blkdev(MMC_BLOCK_MAJOR, "mmc");    // 注册主设备号(若注册成功,/proc/devices的块设备下会出现mmc)
 mmc_register_driver(&mmc_driver);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mmc_driver mmc_driver = {
.drv  = {
  .name = "mmcblk",
},
 .probe  = mmc_blk_probe,
 .remove  = mmc_blk_remove,
.suspend = mmc_blk_suspend,
 .resume  = mmc_blk_resume,
};

static int mmc_blk_probe(struct mmc_card *card)
{
 struct mmc_blk_data *md;
 md = mmc_blk_alloc(card);
 mmc_blk_set_blksize(md, card);

mmc_set_drvdata(card, md);
 add_disk(md->disk);
 return 0;

... ...

}

4.2.1 设备驱动的初始化函数

  仍然可以将驱动程序的初始化mmc_blk_probe(struct mmc_card *card)归纳为以下内容,

初始化设备驱动的数据结构mmc_blk_data,并挂载到card->dev.driver_data
实现块备驱动的功能函数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fops
注册设备,即注册kobject,建立sys文件,发送uevent等
其他需求,如mmc_blk_set_blksize(md, card);
1) 初始化mmc_blk_data

static struct mmc_blk_data *mmc_blk_alloc(struct mmc_card *card)
{
 struct mmc_blk_data *md;
md = kzalloc(sizeof(struct mmc_blk_data), GFP_KERNEL);

 md->read_only = mmc_blk_readonly(card);

md->disk = alloc_disk(1 << 3);   // 分配了8个可用设备

spin_lock_init(&md->lock);
 md->usage = 1;
 ret = mmc_init_queue(&md->queue, card, &md->lock);

md->queue.issue_fn = mmc_blk_issue_rq;
md->queue.data = md;

 md->disk->major = MMC_BLOCK_MAJOR;
 md->disk->first_minor = devidx << MMC_SHIFT;
md->disk->fops = &mmc_bdops;
 md->disk->private_data = md;
md->disk->queue = md->queue.queue;
 md->disk->driveRFs_dev = &card->dev;

blk_queue_logical_block_size(md->queue.queue, 512);

... ...

 return md;

}

完成初始化后,通过mmc_set_drvdata(card, md);将数据挂载到card->dev.driver_data下。

2) 功能函数

static const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mmc_bdops = {
 .open   = mmc_blk_open,
.release  = mmc_blk_release,
.getgeo   = mmc_blk_getgeo,
 .owner   = THIS_MODULE,
};

static int mmc_blk_open(struct block_device *bdev, fmode_t mode)
{
 struct mmc_blk_data *md = mmc_blk_get(bdev->bd_disk);

 ... ...
}
struct block_device {
 dev_t   bd_dev;  /* it's a search key */
 struct inode *  bd_inode; /* will die */
 struct super_block * bd_super;

... ...
};

与字符驱动类似,通过dev_t和inode找到设备。

3) 注册驱动

void add_disk(struct gendisk *disk)
{
 blk_register_region(disk_devt(disk), disk->minors, NULL, exact_match, exact_lock, disk);
 register_disk(disk);
 blk_register_queue(disk);

... ...

}

blk_register_region()在linux中实现了一种利用哈希表管理设备号的机制。

register_disk()对应alloc_disk(),完成对块设备的注册,其实质是通过register_disk()->blkdev_get()->__blkdev_get()->rescan_partitions()->add_partitions()添加分区,建立设备节点。

blk_register_queue()对应blk_init_queue()完成对请求队列的注册,其实质是通过elv_register_queue()注册请求队列的算法。

关于块设备更为具体的代码分析可参看linux那些事。

4.2.2 请求队列

mmc_init_queue申请并初始化一个请求队列,开启负责处理这个请求队列的守护进程。

int mmc_init_queue(struct mmc_queue *mq, struct mmc_card *card, spinlock_t *lock)
{
struct mmc_host *host = card->host;
 mq->card = card;
mq->queue = blk_init_queue(mmc_request, lock);

mq->queue->queuedata = mq;
mq->req = NULL;

 blk_queue_prep_rq(mq->queue, mmc_prep_request);  // 注册mmc_prep_request算法
blk_queue_ordered(mq->queue, QUEUE_ORDERED_DRAIN, NULL);  //注册ordered算法
mq->thread = kthread_run(mmc_queue_thread, mq, "mmcqd");

   ... ...

1) mmc_request

它是处理SD卡通用的申请请求的回调函数,或者说是SD卡申请请求的算法。当CPU处于not busy状态,会寻找一个请求,并试图执行它。

/* /drivers/mmc/card/queue.c  */

/*
* Generic MMC request handler.  This is called for any queue on a
 * particular host.  When the host is not busy, we look for a request
* on any queue on this host, and attempt to issue it.  This may
* not be the queue we were asked to process.
 */
static void mmc_request(struct request_queue *q)

struct mmc_queue *mq = q->queuedata;
 struct request *req;

if (!mq
  while ((req = blk_fetch_request(q)) != NULL) { // 寻找来自请求队列的一个请求req
   req->cmd_flags |= REQ_QUIET;
   __blk_end_request_all(req, -EIO);

eturn;
 }

 if (!mq->req)
ake_up_process(mq->thread);    //  如果队列里没有请求req,唤醒守护进程
}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这个处理该SD卡请求队列的算法是何时申请的,也就是何时会去申请请求,何时会去唤醒内核线程。

用到回调函数q->request_fn有三处

  • 块设备驱动注册请求队列blk_register_queue()
  • 驱动程序出错,清空请求队列mmc_cleanup_queue()
  • 实现请求队列机制的blk_fetch_request内部本身

blk_fetch_request()->blk_peek_request()->__elv_next_request()->blk_do_ordered()->...->q->request_fn

我们不必深究所谓的电梯算法,只要知道,它是使数据得以高效通信的一种算法,算法自身决定何时去唤醒守护进程处理请求。

2) blk_init_queue()

如果一个块设备希望使用一个标准的请求处理步骤,那就必须使用blk_init_queue()。这个函数注册了q->request_fn(这里就是mmc_request),并初始化请求队列的数据结构struct request_queue。

/*

 *    call blk_init_queue().  The function @rfn will be called when there
 *    are requests on the queue that need to be processed.  If the device
 *    supports plugging, then @rfn may not be called immediately when requests
*    are available on the queue, but may be called at some time later instead.
*/

struct request_queue *blk_init_queue(request_fn_proc *rfn, spinlock_t *lock)
{
 return blk_init_queue_node(rfn, lock, -1);
}

其中的rfn就是请求队列的一个算法,即这里的mmc_request。

struct request_queue *blk_init_queue_node(request_fn_proc *rfn, spinlock_t *lock, int node_id)
{
 struct request_queue *q = blk_alloc_queue_node(GFP_KERNEL, node_id);

q->request_fn  = rfn;
q->prep_rq_fn  = NULL;
q->unplug_fn  = generic_unplug_device;
 q->queue_flags  = QUEUE_FLAG_DEFAULT;
 q->queue_lock  = lock;

blk_queue_make_request(q, __make_request);

if (!elevator_init(q, NULL)
  blk_queue_congestion_threshold(q);
  return q;
 }

  ... ...

}

3) kthead_run()

注意到mmc_init_queue这个函数的最后,创建并运行一个名为mmcqd的线程,顾名 思意,mmc queue deamon它是一个SD卡的处理请求队列的守护进程,或者说内核线程,当系统注册SD卡块设备驱动时,就通过mmc_init_queue()开启了这 个内核线程。

4) mmc_queue_thread

看看这个内核线程做了些什么,

static int mmc_queue_thread(void *d)

struct mmc_queue *mq = d;
 struct request_queue *q = mq->queue;

 current->flags |= PF_MEMALLOC;

down(&mq->thread_sem);

 do {
truct request *req = NULL;

pin_lock_irq(q->queue_lock);
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if (!blk_queue_plugged(q))
   req = blk_fetch_request(q);
  mq->req = req;
pin_unlock_irq(q->queue_lock);

f (!req

   if (kthread_should_stop()
    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break;
   }
   up(&mq->thread_sem);
   schedule();
   down(&mq->thread_sem);
   continue;

  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mq->issue_fn(mq, req);
} while (1);

up(&mq->thread_sem);

 return 0;
}

首先,这个守护进程是一个while(1)死循环,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即kthread_should_stop()指定要把这个内核线程终止掉,那么它将从系统启动开始一直负责处理SD卡的请求队列。

在循环内部,内核线程首先通过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设置当前线程为可打断的等待线程,进入睡眠状态,等待其他线程唤醒它,这 里唤醒它的就是处理SD卡请求的mmc_request,当mq->req为空,即当前没有请求正在处理,则通过 wake_up_process(mq->thread);唤醒内核线程,接着该线程尝试从请求队列里得到一个请求req,

-> 如果没有请求,则调用schedule()交出cpu的使用权让其自由调度,等到系统空闲时,再次得到cpu控制权,并且执行continue;退出当前循环,重新开始新的循环。

-> 如果得到了一个请求,则通过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将该内核线程设置为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并调用issue_fn(),即mmc_blk_issue_rq,处理这个请求,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的数据传输。

5) issue_fn

驱动初始化函数probe()里的mmc_blk_alloc()里注册了这个回调函数,md->queue.issue_fn =mmc_blk_issue_rq;

这个函数将req里的成员解析成为mmc_blk_request里的指令和数据,即mmc_command和mmc_data,然后通过mmc_wait_for_req()最终实现主控制器与SD卡间的通信。

struct mmc_blk_request {
struct mmc_request mrq;
 struct mmc_command cmd;
 struct mmc_command stop;
 struct mmc_data  data;
};
static int mmc_blk_issue_rq(struct mmc_queue *mq, struct request *req)

struct mmc_blk_data *md = mq->data;
 struct mmc_card *card = md->queue.card;
 struct mmc_blk_request brq;

mmc_claim_host(card->host);

 do {

rq.mrq.cmd = &brq.cmd;
  brq.mrq.data = &brq.data;

  brq.cmd.arg = blk_rq_pos(req);            // 解析指令的参数
  if (!mmc_card_blockaddr(card))
   brq.cmd.arg <<= 9;
rq.cmd.flags = MMC_RSP_SPI_R1 | MMC_RSP_R1 | MMC_CMD_ADTC;
rq.data.blksz = 512;
rq.stop.opcode = MMC_STOP_TRANSMISSION;
rq.stop.arg = 0;
rq.stop.flags = MMC_RSP_SPI_R1B | MMC_RSP_R1B | MMC_CMD_AC;
rq.data.blocks = blk_rq_sectors(req);  // 解析数据块大小

  if (rq_data_dir(req) == READ) {              // 解析传输数据方向
   brq.cmd.opcode = MMC_READ_MULTIPLE_BLOCK;
   brq.data.flags |= MMC_DATA_READ;
  } else {
   brq.cmd.opcode = MMC_WRITE_MULTIPLE_BLOCK;
   brq.data.flags |= MMC_DATA_WRITE;

   mmc_wait_for_req(card->host, &brq.mrq);  // 调用core协议层提供的接口函数,实现数据间通信

   ... ...

  mmc_release_host(card->h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