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9-12-05):
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

摘要
在日常生活中温度在我们身边无时不在,温度的控制和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作用。很多行业中都有大量的用电加热设备,和温度控制设备,如用于报警的温度自动报警系统,热处理的加热炉,用于融化金属的坩锅电阻炉及各种不同用途的温度箱等,这些都采用单片机技术,利用单片机语言程序对它们进行控制。而单片机技术具有控制和操作使用方便、结构简单便于修改和维护、灵活性大且具有一定的智能性等特点,可以精确的控
制技术标准,提高了温控指标,也大大的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由于单片机技术的优点突出,智能化温度控制技术正被广泛地采用。本文介绍了基于单片机STC89C52 的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与软硬件实现。采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 采集温度数据,7段数码管显示温度数据,按键设置温度上下限,当设置为低于下降报警时,当温度低于设定的下限时,点亮发光二极管同时继电器工作,启动加热设备,当温度上升到上限时,断开继电器,停止加热设备工作,如此循环。当设置为高于上限报警时,当温度高于设定的上限时,点亮发光二极管同时继电器工作,启动制冷设备,当温度下降到下限时,熄灭LED,同时断开继电器,使制冷设备停止工作,使温度控制在上下限范围内。上限报警或者是下限报警可以设置,上限和下限温度也可以设置,同时设置的数据掉电后可以存储。给出了系统总体框架、程序流程图和protel 原理图,并在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所设计功能。

关键词:单片机  温度控制系统  温度传感器

Abstract
In daily life, the temperature in our side the ever-present, the control of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ll have important role. Many industry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lectric heating equipment, and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equipment, such as used for alARM automatic temperature alarm systems, heat treatment furnace, used to melt metal crucible resistance furnace, and all kinds of different USES of temperature box and so on, these using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using single chip computer language program to control them. And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technology has control and convenient in operation, easy to modify and maintenance of simple structure, flexibility is large and has some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we can accurately control technology standard to improve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index,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and peRFormanc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intelligent temperature control technology outstanding, is being widely adopt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based on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AT89C51 design scheme of the system and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The temperature sensor DS18B20 collection temperature data, 7 period of digital pipe display,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temperature button when temperature below the setting of the lower limit, light green leds,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the set on the limit, light red leds. Given the system framework and program flow chart and principle chart, and in Protel hardware platform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the design.

Keywords:  SCM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Temperature sensors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前言        1
1.1 温度控制系统设计发展历史及意义
1.2 温度控制系统的目的
1.3 温度控制系统完成的功能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
2.1 方案一
2.2 方案二
3.1 DS18B20简介
3.1.1DS18B20封装与引脚
3.1.2 DS18B20的简单性能
3.2 DS18B20的工作原理
3.3 DS18B20的测温原理
3.3.1 测温原理:
3.3.2 DS18B20的温度采集过程
3.4  AT24CXX系列掉电存储器的介绍        ……………
第四章 单片机接口设计
4.1 设计原则
4.2 单片机引脚连接
4.2.1 单片机引脚图
4.2.2 串口引脚
第五章 硬件电路设计
5.1 主要硬件电路设计
5.2 软件系统设计
5.2.1 软件系统设计
5.2.2 程序组成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前言

1.1 温度控制系统设计发展历史及意义

温度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如家电、汽车、材料、电力电子等 ,常用的控制电路根据应用场合和所要求的性能指标有所不同 , 在工业企业中,如何提高温度控制对象的运行性能一直以来都是控制人员和现场技术人员努力解决的问题。这类控制对象惯性大,滞后现象严重,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难以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从而导致控制系统性能不佳,甚至出现控制不稳定、失控现象。传统的继电器调温电路简单实用 ,但由于继电器动作频繁 ,可能会因触点不良而影响正常工作。控制领域还大量采用传统的PID控制方式,但PID控制对象的模型难以建立,并且当扰动因素不明确时,参数调整不便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因其内部集成了A/D转换器,使得电路结构更加简单,而且减少了温度测量转换时的精度损失,使得测量温度更加精确。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只用一个引脚即可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大大减少了接线的麻烦,使得单片机更加具有扩展性。由于DS18B20芯片的小型化,更加可以通过单跳数据线就可以和主电路连接,故可以把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做成探头,探入到狭小的地方,增加了实用性。更能串接多个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进行范围的温度检测。

1.2 温度控制系统的目的
温度控制在日常生活及工业领域应用相当广泛,比如温室、水池、发酵缸、电源等场所的温度控制。而以往温度控制是由人工完成的而且不够重视,其实在很多场所温度都需要监控以防止发生意外。针对此问题,本系统设计的目的是实现一种可连续高精度调温的温度监测和控制系统,实现对温度的实时检测,具有提醒和控制的功能,本设计的内容是温度测试控制系统,控制对象是温度。它的特点在于应用广泛,功能强大,小巧美观,便于携带,是一款既实用又廉价的控制系统。

1.3 温度控制系统完成的功能
本设计是对温度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设计的温度控制系统实现了基本的温度控制功能:此设计中温度恒定值设置为60℃,上下跳转温度为1℃,设计精度值为0.1。当温度低于设定下限温度即59℃时,绿灯亮,报警提醒需要外界的加热措施。当温度上升到上限温度时,停止加温,红灯亮保持温度。当温度高于设定上限温度即61℃时,红灯亮,需要外界采取降温措施(本设计中没有附加外界的加热和降温措施)。当温度下降到恒温度时,停止降温。温度在上下限温度之间时,执行机构不执行。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

2.1 方案一
利用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测出,通过某种电信号传给外部电路产生一种变化,然后由外部电路控制装置的开启。测温电路的设计,可以使用热敏电阻之类的传感器件利用其感温效应,(如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有一个变化的曲线,即利用它的变化特性曲线)温度的变化使得电阻发生了变化根据欧姆定律,电阻的变化会带来电流或这电压的变化。再将随被测温度变化的电压或电流采集过来,然后进行模拟信号换成数字信号(A/D)转换,将数字信号送入单片机,用单片机进行数据的处理,将温度显示在电路上,这样就可以将被测温度显示出来。最后还有外围的控制电路,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控制产生温度的电路,如加温、降温、保持不动、或者报警。这种设计需要用到A/D转换电路,感温电路比较麻烦。
设计流程图如图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