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获得一个初始状态为1,下降沿到来之后变为0的电路

楼主(2019-12-05):
我用74ls112,但是有点小问题。初始状态无法确定,给pr加入rc延时电容放电又有点问题。有没有别的方案或者能不能改进一下这个方案,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A:
    输出是只翻转一次,之后就锁存了吗?不管输入怎样改变输出保持0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只翻转一次,之后就锁存了吗?不管输入怎样改变输出保持0不变?

    对,变为0之后一直保持低电平

网友:
    加一个复位IC,PR接复位输出上,这样开机就是低,过一段时间才变高,然后给下降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