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9-12-05):
    设备内部各模块用485通信,一对多可以正常通信,一对一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把120R拆掉好像就可以了,正在测试

网友:
    你要把整个485网络的拓扑结构画出来看看,还有波特率等参数,一般设备内部使用的话,连线距离短,不需要要120欧端接电阻,以减小总线的负载(就算要加,一条总线也只能在两个末端各加一个)。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一对一可以,随着节点的增加通讯出问题的概率较大,你的情况刚好相反了。去掉120Ω电阻就可以了,说明阻抗匹配有问题。建议:使用示波器测量加终端电阻和不加两种情况的波形,根据波形可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