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无线麦克风和2.4g无线麦克风哪个好?

楼主(2019-12-05):
Uhf无线麦克风和2.4g无线麦克风哪个好?

网友:
    2.4g会更好 2.4g不会受手机等无线信号的干扰,也不会出现临近的几套话筒的串音现象,保密性好,不容易被解调,传输距离远。现在买一定要选2.4g的。 UHF无线麦克风(UHFWireless microphone)就是采用UHF频段的线话筒。UHF频段是指300~3000MHz频段,无线麦克风一般采用400~830MHz频段,超过830MHz的频段较少采用,因为830~960MHz频段有GSM和CDMA手机干扰,960MHz以上的频段绕射能力逐渐变差,所以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UHF频段无线麦克风是800MHz频段(740~830MHz)。相对于VHF频段的线话筒而言,UHF无线麦克风频移更宽,动态范围更好,信噪比也优于UHF。

网友:
    各有优缺点,重点是看你看重什么?

    音质还是 传递距离等等。

网友:
    要看使用场景,如果室内我建议用U段500--700MHZ的,室外可以用2.4G的,现在室内的WIFI和蓝牙太多会影响2.4G的使用,会影响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