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12怎么有时上升沿触发,有时下降沿触发

楼主(2019-12-05):
j=0,k=1,有时脉冲上升沿就会触发,有时下降沿触发,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蓝色的是74ls112的输出,黄色的是触发脉冲

网友A:
    PR和CLR是怎么接的?能看下你的电路图吗?另外电路是PCB还是面包板搭的?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和CLR是怎么接的?能看下你的电路图吗?另外电路是PCB还是面包板搭的?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咯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和CLR是怎么接的?能看下你的电路图吗?另外电路是PCB还是面包板搭的?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咯

是面包板,不是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面包板,不是pcb

    芯片的电源引脚到地之间加了多大的去耦电容,位置是不是靠近管脚放置了?面包板的连线是否规则有序,避开了芯片上方飞线?

网友(2020-01-30):
    • S1 斷開時,Clock 是空接,輸入管腳處於不確定狀態(Undefined State)。
    • 按鍵或開關都會有彈跳Bounce)現象,宜設計去彈跳Debouce)電路消除。

网友(点评):
CLK信号我在测试中用的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方波,但是还是不行,会有上升沿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0-05-31):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电源引脚到地之间加了多大的去耦电容,位置是不是靠近管脚放置了?面包板的连线是否规则有序,避开 ...

    没有加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