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E-STK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9-12-05):
    UDE-STK 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感叹号,然后无法正常使用是什么情况?之前在其他电脑上用过是正常可以使用的,换了台电脑重新安装就显示黄色感叹号,无法用了怎么回事呢?在线急等,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设备连接有问题吧,或者是电脑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