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T89C52复位电路到高电位

楼主(2019-12-05):
    之前图片和问的问题不是很清楚重新发一下
    at89c52连了一个显示电压的电路,但是连好后发现只显示0后就消失了 之后发现复位一直处于低点平不工作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还是不清楚,上传源文件吧。  仔细查一下复位电路看是否正确。

网友:
    可能是电阻或者电容焊接短路了,重新焊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