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塞孔,有气泡,塞不饱满对制板有影响吗?

楼主(2019-12-05):
PCB板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异比较大的孔,比如钻径是8mil,12mil,16mil,20mil的孔在PCB里面都有存在,板厂就会提出一些问题工程问题:小孔8mil会饱满溢出,20mil的孔塞不满,会有气泡产生,所以我就想知道,塞不满,有气泡,对于板子有什么问题出现????感谢各路大神赐教!

网友:
    过孔类型最好不要超过2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能做到的。有气泡的话在后续加工过程中容易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