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中将不同的板子进行拼板

楼主(2019-12-05):
如何在cam350中拼不同的板(以板子A和B为例) (软件为CAM350 V9.5)

注:此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板子拼板,相同的板子拼板只需要在allegro中直接拼outline即可

1.先将A和B分别导出gerber
2.例如是将板子B贴到A上,将B导入到cam350中,然后可以另存为一个B.cam的文件

3. 然后将A的gerber导入cam350, 设置适当的格点以便对齐之用,然后

点b.cam,然后点open,出现如下的对话框

然后将下图中画圆圈的地方跟前面的层一一对应

对应完了如下图

然后点ok,注:最好画板子的时候把板子的左下脚设为00点,这样你在merge的时候十字光标的地方就是板子的原点

如上图,我导入之后是一个白色的框,点如下所示的命令

然后点那个白色外框的边缘,出现如下的对话框,点ok

如上图,左边的那个小板子就导入进来了,然后需要将拼好的板子重新导出gerber

,出现

设置好相应的参数,点ok

点击 ,出现

设置好相应的路径,点ok
然后点击后面的apply

如上图两个圆圈所示,名字不一样,个人认为- -定要一样,要不然多个板子拼在一起的话会混乱,点击下面一行的copyname就可以使前面和后面的名字一样。

现在名字一-样了,然后点击ok就可以导出gerber了
注意最下面的drill并没有导出来,下面导出drill

然后EXPORT PATH设好路径,点击apply

设置好相应的参数,还有drill要勾选,然后点击ok即可导出拼板的drill层,然后再打开cam350将导出的gerber导入,看看是否有问题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