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在运放上加入保护环

楼主(2019-12-05):
PCB怎么在运放上加入保护环

网友:
    漏电流的抑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加保护环,保护环的添加有几个注意点及其原因: 一是保护环与被保护对象的电位要相等或接近,目的是减小压差,在保护环内电位基本相等,从而减小漏电流,这是针对环内来说的。  二是保护环要接到尽量低的阻抗点上,即被低阻抗的源所驱动。这一点是针对环外来说的,如果外界对保护环有漏电流,那么电流通过低阻抗源可以更容易导走,而不至于过多地影响环的电位。如下图所示,它是AD公司推荐的两种接法,前者是反相放大形式的接法,由于同相端接地,它的阻抗是0,所以保护环绕反相端保护,而接到同相端;后者是同相放大形式的接法,同相端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相比之下,把保护环保护同相端而接到反相端更好。后面的图是保护环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