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AM350英文菜单不熟悉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份CAM350中文菜单

楼主(2019-12-05):
一、File 文件
New 新文件,移去旧文件重新制作新文件。
Open 打开文件,CAM可通过该指令打开存储的CAM包。
Save 存储文件,会存成一个CAM包,存盘后将覆盖该文件名的原文件。
Save al 当你不太确认你的改动或制作某一文件时,会另存一个文件。
Merge 合并两PCB文件,可将两层排列方式基本一致的板做拼接,若掌握熟练可拼接文件用于菲林绘制。
Import 导入文件 。
Autoimport 自动导入文件,系统自动为选择的文件做光圈表匹配,若有匹配不正确或无法匹配的则可做调整选择其他光圈编译器或重新编辑编译器并做检查。
Gerber data 仅导入光绘文件,对于RS274-X文件自带D码即可将文件调入,而对于RS274-D文件则通过调整文件格式来调试到显示正确的图形。
Drill data 导入钻程序,同样通过格式调整来调试图形正确性。
Dxf 也是一种文件格式,一般有客户提供此类文件作为说明。
Aperture table 当确定光绘文件导入正确,而光圈表不匹配的情况可使用该指令来调整光圈表使用的编译器(edit aper conv)。
Export 输出文件。
Composites 复合层输出。
Drill data 钻孔程序。
Mill data 铣外形程序。
Print 打印文件。
Setup printer 打印机设置。
Print display 打印预览。
Setup 系统设置。
Preference 可设置优先缓存区,如:undo恢复键功能;自动备份的功能,但常规下不做自动备份。
Path 定义系统显示的输入输出及其它一些环境文件所在的默认路径。
File extensions 设置输入输出文件扩展名的默认值。
Colors 设置显示的色彩,可根据个性进行设置。
Photoplotter 该设置对光绘程序中指令的识别的设置,有客户设计软件生成的文件在该选择不同时将会有不同识别程度,不要轻易更改其间参数,当发现文件中有不明设计的圆弧,可通过选择Ignore arcs with same start/cnd points调试后与客户确认,或发现文件中焊盘线处于未填实的情况可通过将Interpolated arc if no G74/G75由Quadran调至360 Degrees,切记当调试后再做其他板之前请务必调回原默认状态。
Nc-mill machine 外形文件设置默认格式。
Nc-drill machine 钻孔文件设置默认格式。
Save defaults 将当前环境设置为默认环境,在每次使用New指令即可进入该默认环境。
Access code 为功能解密。
二、Edit 编辑
Move 移动某元素或图形,元素类型可在右上角勾注,D码可选择Filter,若全选可选Selectall,若移至其他层则可选择Move to layer。
Copy 复制某元素或图形,元素类型和D码选择可如“Move”,可通过相对坐标做多个复制,同样可复制至其他层。
Delete 删除某元素或图形,其他选择与“Move”同Rotate旋转某图形元素,选择功能同上,但有角度的选择,可选择也可输入。
Mirror 镜像,除了同上选择之外,另有水平或垂直的选择。
Layers 层操作。
Add layers 增加层。
Remove 移走或删除层。
Reorder 重新根据要求定义层的排列,可通过鼠标来调整,Renumrer后其层号才会依此排列。
Allign 层对中,用于将层与层之间对齐。
Snap drill to pad 将焊盘与焊盘对中,可选择Tolerance即在坐标相差多少之内的可做对中移动。
Snap pad to drill 将焊盘向钻孔对中。
Scale 层的比例缩放。
Change Dcode 将某一或多个D码的元素转换成另一个D码,该命令使用频率较高,做详细讲解:左上角有对线或盘,Filter选择D码,若输入0或不输入则表示All,选择的各单个元素可通过“,”连接,“:”连接表示范围,“-”表示除了该D码其他的元素。
Explode 打散某组合,如字符可打散为线,客户自定义光圈及铜皮均可解开成线。
Origin 坐标原点。
Trim using 修剪。
Line 可通过一条线作为修剪线的部分。
Circle/arc 可通过一圆或弧来作修剪边界来修剪的部分。
Line changh 线的更改。
Join segments 合并各段线条。
Segment->arc各段组成弧。
Move vtx/seg 移动某线段和角度。
Add vertex 增加角度。
Delete vertex 删除角度。
Delete segment 删除某一线段。
三、Add 增加
Flash 增加一焊盘。
Line 增加一线段。
Polygon 增加一多边形或铜皮。铜皮有非矢量(Raster)和矢量(Vector)两种,可设置填充铜皮与边框线的距离。注意用于填充的边框必须为封闭。
Text 增加字符,字符设置可在Style中进行。
Rectangle 可增加一方框。
Circle 增加一圆。
Arc 增加一段弧。
四、View 查看
Window 窗口放大查看,快捷键为“W”,“W”键可与许多操作指令配合使用,可做窗口内和窗口外的选择(“I”),也可做Xing即选择某元素部分或全部的切换(“C”)。
All 察看整个图形,快捷键为:“Home”。
Redraw 刷新显示图形。
In 放大显示(“ +”)。
Out 缩小显示(“-”)。
Pan 平移显示(“Ins”),此项操作用于逐屏检查,注意技巧。
Tool bar 显示工具条。
Status bar 显示状态条。
Layer bar 显示层操作条。
五、Info 信息
Query 类信息。
All 显示当前选择元素的所有信心息(“q”)。
Net 显示当前网络的所有信息。
Dcode 显示当前D码的所有信息。
Measure 测量距离。
Point to point 测量点到点距离。
Object to object 测量两元素间距离。
左上角的L0、L45、L90表示其角度。
Report 报告。
Dcode 各层及所有层的D码表。
六、Utilities 转换
Draw to custom 可选择某一些线组成一客户自定义D码。
Draw to flash 可将某线转换成某一焊盘。
Polygon conversion 多边形转换。
Draw->raster poly 将非矢量的区域转换成矢量。
Netlist extract 生成网络。
Data optimization 数据优化。
Remove isolated pads 删除孤立焊盘,该指令使用注意其是否会造成断线开路。
Remove redundant pads 删除重焊盘。
Teardrop 泪滴焊盘,为了增加焊盘和线路的接触面积以降低因开路造成的报废。
Over/under size 统一放大//缩小各元素的尺寸,会重新产生新D码,并不会改动图形的尺寸比例。
Venting 填充铜皮。
七、Analysis 分析
Acid traps 分析查找弯角距离太小或角度小于要求值的铜线。
Copper slivers 文件中的残铜。
Mask slivers 文件中阻焊碎片。
Find solder bridging 阻焊桥的文件检测。
Find starved thermals 热焊盘的开口宽度的测试。
Silk to solder spacing 丝印至线路的间距检测。
Drc design rule check 可测试不符合规范的各数据,该指令在检测中使用较多,主要可作为线距、盘距、线距盘、各焊盘外径及空盘相对应等检测项目,以支持CAM的主要工作。
Net check 网络测试,主要用于针对当前图形与原生成的网络做开路检测,即两层不在同一网络的plane层不同时为热焊盘确保不短路。
Copper area 铜皮面积。
Compare layer 比较两层是否相符,用于文件自检。
Check mill/dirll 检测外形、钻孔。有无重孔、叠孔、孔距离、外形补偿与实际宽度或弧度有相冲突的。
八、Tools 编辑器工具
Cap editor 自定义D码的编辑器。
Flying probe editor 飞针测试编辑器,可用于生成测试文件。
Bed of nails editor 针床测试编辑器,可用于生成测试文件。
Nc editor 钻孔、外形等编辑器,其中有许多指令可用于NC程序的制作生成。
九、Tables 图表工具
Apertures 光圈表,包括多种类型,含custom(自定义)型。
Padstacks 焊盘堆(生成网络时会将同一孔位的所有焊盘组成一焊盘堆)。
Layers 层属性表,定义每层的属性为自动拼板和生成网络的前提条件。
Composites 复合层定义,black(正片)、clear(负片)。
Layer mapping 层的映射表。
Nc tool table 钻孔刀具表。
十、Marco 宏指令,要求有一定的编程能力制作。
Assign function keys 定义快捷键,可通过功能键或功能键组合启动某菜单命令或宏命令。
十一、Settings 设置。
Unit 设置单位和分辨率(小数位数)。
Text 设置字体属性。
View options 设置显示选项。
Arc/circle 设置弧度/圆的默认值。
十二、Help 帮助说明。
(只要对CAM350软件用熟练了自然就会用它做测试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