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是否需要接信号地线

楼主(2019-12-05):
    之前的485芯片很多被烧掉了。查了些资料如下:

    电气系统的良好接地是非常关键而又常被忽视的问题,接地处理如果不当会导致系统不能稳定的工作,甚至危及系统安全,在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RS-485网络如果没有处理好接地问题,会使系统通信可靠性降低,不稳定,而且通信接口容易损坏,有关R8485网络的接地问题存在着一些误区,典型的错误观点就是认为RS-485通信链路不需要信号地,而只是简单地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

    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只需检测两根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电位参考点,这种处理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工作。但是当共模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就会影响通信的可靠性,甚至损坏接口。因此尽管是差分传输,RS485网络还是加装一条低阻的信号地线才是正确的做法。

    为了避免通信端口烧坏, 尽量避免以下情况:

    带电插拔通信接口;强烈的电磁干扰;避免产生共模电压,两个设备的参考电位不同就会在RS485线上形成共模电压,从而引起RS485端口损坏。

    我个人觉得,仅仅依靠接地,是远远不够的。

    最好是能隔离。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借鉴,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浪拓电子分级保护方案提供高达8 kV(接触放电)和15 kV(空气放电)ESD保护、2 kV EFT保护和6 kV浪涌保护。

网友:
    抑制共模电压加对参考地的TVS 管就可以了

网友:
    ADI有磁隔离的RS485收发器。

网友:
    有电路图吗?贴出来看一下,是否没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
    线长了需要地线

网友:
    你可以把烧损的片子型号列出来
    之前用ADI磁隔型的,从来没烧过。。

网友:
    -7V to +12V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这是一般485收发器芯片的设计要求。

网友:
    接地是没问题的,但是不接地就不好说了,说以接地应该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2020-01-26):
    接地会好一点,但是要注意防护电路的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借鉴,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个电路挺好,借鉴下,感谢楼主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下载看看!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拓电子分级保护方案提供高达8 kV(接触放电)和15 kV(空气放电)ESD保护、2 kV EFT保护和6 kV浪涌保护。

这个才是正解的防护啊。RS485对外要防雷,防静电,防人体静电。楼主就对地TVS了,两个差分线上没有啊,不坏你坏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