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没搞懂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那这篇文章必须看

楼主(2019-12-05):
外观区分
a)有源

b)无源

从图a、b外观上看,两种蜂鸣器好像一样,但仔细看,两者的高度略有区别,有源蜂鸣器a,高度为9mm,而无源蜂鸣器b的高度为8mm。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郡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注意
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也就是说:
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
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驱动。

有源蜂鸣器优点:程序控制方便。
无源蜂鸣器有点:
1.便宜
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哆来咪发唆”的效果。
3.在一些特里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器。

迸一步判断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还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Rxl档测试: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或16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判断无源蜂鸣器,电磁式还是压电式
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正向方波通常记作:VO-P。
产品的整个频率和声压的响应曲线与间隙值、钼片的固有振动频率(可粗略折射为小钼片的厚度)、外壳(亥姆霍兹共振声腔)频率、磁环的磁强漆包线的线径有直接关系。  如果蜂鸣器是作为高声压报警用的,普通的两引脚电感还不能满足要求,一般会采用三脚抽头电感,一般为10倍的升压比,有些高声压110dB以上的可能要用小功率变压器实现升压。

压电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双向方波通常记作:VP-P。工作原理是:将高压极压化后的压电陶瓷片黏贴于振动金属片上。当添加交流电压后,会因为压电效应,而生成机械变形伸展及收缩,利用此特性使金属片振动而发出声响。
1. 周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外径边缘固定于共振腔内,一般采无回授式蜂鸣片,而其蜂鸣
片须与共振腔频率搭配,才会有较高的音压输出,并由外部振荡电路生成推动信号,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2. 节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固定于约与陶瓷片直径同尺寸的环形结构内。若共振腔设计得宜,并搭配频率正确的回授式蜂鸣片与正回授电路,将可生成较大音压及正确的频率。

网友:
很仔细的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