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咱们普及压力传感器相关知识

楼主(2019-12-05):
压力传感器一般用于测量流体(比如:液体、气体、熔体)的压强。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和热处理性能,较强的抗压强度,受温度影响小等特性。

  •    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般都是mV(毫伏)为单位的电压信号。其信号输出的大小和供给压力传感器的电源的电压大小有直接的关系。大多数传感器的输出都是1---2mV/V。也就是当被测介质的压强达到传感器的最大标称压强时,如果供给传感器的电源是1V,则输出信号是1---2mV。同理,如果供给传感器的电源是10V,则输出的信号是10---20mV。
  • 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常用的有:4---20mA、0---20mA、0---5V、1---5V、0.5---4.5V、0---10V、RS485、RS232等。其信号都是标准的,输出的大小只和被测介质的压强成正比。额定的电压范围内,输出不会随供电电源的变化而变化。常用的变频器、PLC、控制显示仪表等,其信号接收模块都能接收这几种标准信号。
  •   量程、信号、连接螺纹,是购买压力传感器之前必须搞清楚的三大要素。一个传感器做好后,这三要素是不能再改变的。

影响压力传感器的精度的原因
下面我们注意说四个无法避免的误差,这是传感器的初始误差。

偏移量误差
由于压力传感器在整个压力范围内垂直偏移保持恒定,因此变换器扩散和激光调节修正的变化将产生偏移量误差。

灵敏度误差
产生误差大小与压力成正比。如果设备的灵敏度高于典型值,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增函数。如果灵敏度低于典型值,那么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减函数。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扩散过程的变化。

线性误差
这是一个对压力传感器初始误差影响较小的因素,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硅片的物理非线性,但对于带放大器的传感器,还应包括放大器的非线性。线性误差曲线可以是凹形曲线,也可以是凸形曲线称重传感器。

滞后误差
在大多数情形中,压力传感器的滞后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硅片具有很高的机械刚度。一般只需在压力变化很大的情形中考虑滞后误差。
压力传感器的这个四个误差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只能选择高精度的生产设备,利用高新技术来降低这些误差,还可以在出厂的时候进行一点的误差校准,尽最大的可能来降低误差以满足客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