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元器件UL认证检测方法大揭秘

楼主(2019-12-05):
    PTC热敏电阻测试项目及数量

    PTC授权要求介绍

    PTC检测方法及要求
    一、验证测试:
a)样品接收状态进行以下相关测试;
b)在做完标准条款12(老化),13(热、冷、湿度循环),15(耐久性),16(冷工作条件下的循环),17(冷热循环),18(短路保护)重新进行以下相关测试。

    1. PTC 发热器:R/T曲线绘制,将PTC发热器放进空气对流的老化箱或硅油等加热器中,温度误差必须在±1℃内,温度从室温或客户指定温度开始升温到PTC热击穿温度前。PTC的电阻值通过以下方法计算得出。

    2. 除发热器类的其它PTC:R/T曲线绘制,将PTC发热器放进空气对流的老化箱或硅油等液体加热器中,温度误差必须在±1℃内,温度从室温或客户指定温度开始升温到PTC热击穿温度前。PTC的电阻值通过欧姆表(小电阻建议用桥式电阻表测量)测量。将测得的不同温度点的电阻值绘制成PTC的电阻/温度特性曲线。

    3. Ih验证测试:及验证客户提供的额定工作电流Ih,通电至PTC温度稳定,PTC不能保护。

    4. 规定的触发电流时间验证(TTT):针对PTC限流保护器,验证客户提供的触发电流(必须小于Imax)、动作时间是否保持一致。

    5. 表面温度测试(Ts):PTC工作在Vmax,Iss电流(或Ih电流,只这对PTC限流保护器),直到PTC温度稳定后,由温度表测得的PTC表面的温度,必须在工厂提供的温度范围内。特殊情况:当某些PTC因为封装或涂层原因,热电偶无法接触到PTC的表面,则可计算PTC稳定时的电阻R,然后通过查询R/T曲线上对应的温度来确定Ts。

    二、老化测试(Aging test):
1. PTC限流保护器:3个PTC样品,通Vmax电压,至PTC触发保护状态,稳定的电流(Iss),保持1000小时。

    2. 除限流保护器外的PTC:将3个PTC放进空气对流的老化箱1000小时,老化箱设定的温度为Ts+30度,但不低于70度,箱体温度误差需控制在±5℃内。

    三、热-冷-湿度循环测试:
    3个PTC样品,做以下环境测试循环3次,共600小时。

    1. 老化测试:24小时老化测试,老化箱设定的温度为Ts,但不低于70度,箱体温度误差需控制在±5℃内。

    2. 恒温恒湿测试:168小时恒温恒湿测试,要求温度为40度,湿度为90-95%。

    3. 低温测试: 8小时低温测试,要求设置温度为0度,或客户规定的更低温度。

    四、过载测试(Overload test):
    1. PTC加热器:3个PTC样品,通1.2倍的Vmax电压,每个循环从R/T的低阻到高阻稳定状态,共50个循环。

    2. 控制类PTC:3个PTC样品,通Vmax电压,1.2倍Imax(或Isc,选其中较小者)每个循环从R/T的低阻(开始点需包含温度25±5 ℃)到高阻稳定状态,共50个循环。

    3. 传感器类PTC:3个PTC传感器样品,每个循环低温状态(开始点需包含温度25±5 ℃)到120%传感器最大工作温度,共50个循环。

五、耐受性测试(Endurance Test)
    1. PTC加热器:3个PTC样品,通Vmax电压,每个循环从R/T的低阻到高阻稳定状态,共100000个循环。

    2. 控制类PTC:3个PTC限流器样品,通Vmax电压,电流为至少大于触发电流It,每个循环从R/T的低阻到高阻稳定状态,共6000(工厂一般指定)个循环。(见后页表格)3个消磁或马达控制器类PTC样品,通Vmax电压,Imax最大电流,每个循环从R/T的低阻到高阻稳定状态,共30000个循环。

    3. 传感器类PTC:3个PTC传感器样品,每个循环低温状态(开始点需包含温度25±5 ℃)到传感器最大工作温度,共100000个循环。
    六、冷条件下工作循环测试:
    3个PTC样品,在要求的低温环境下测试。
    1. 传感器类PTC不执行此测试,而是执行测试7)。
    2. 除传感器类的其它PTC执行此测试,而不需执行测试7)。
    在0 ℃(工厂规定的更低温度)的环境下,测试1000此循环,循环的方法同 5a 和 5b 。

七、冷热循环测试:
    3个传感器类PTC样品,执行1000次冷热循环,每个循环从0 ℃(或客户规定的更低温度)开始到传感器最大额定工作温度。

    八、短路测试(Limited short-circuit test):
只针对控制类PTC
    1. 意图用于初级电路的控制类PTC(如电流限制器和马达启动类PTC):3个PTC样品,短路测试电压为额定电压Vr,短路电流如下表格,功率因素为0.9-1.0,短路设备至少在短路工作条件下通2秒。短路1次。
    2. 非用于初级电路的控制类PTC(如直流限流器PTC):3个PTC样品,短路测试电压为额定电压Vr,短路电流为工厂提供Isc,功率因素为0.9-1.0,短路设备至少在每短路工作条件下通2秒。短路10次。

    合格判定:
    1. 短路测试后,同初次测试R/T曲线对比验证,符合规定的误差要求;或短路后该PTC处于永久性的高阻抗状态。
    2. 棉花不能着火,分支电路串联保险丝不能开路。

    九、热击穿测试:
3个PTC样品,分别连接到电压可调电源,电压从额定电压开始,电压调节速率为每10%不超过2分钟,到2倍的最大电压时,并保持2分钟;热敏电阻不能被击穿、爆裂、起火。

以上就是关于PTC元器件UL认证检测方法及要求的介绍。

网友:
    哎呦,不错,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