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已经被元器件摆满,请问元器件丝印怎么处理,可以删掉吗?

楼主(2019-12-05):
板子已经被元器件摆满,请问元器件丝印怎么处理,可以删掉吗?

网友:
    不用,你出工艺文件时候不要他。

网友:
    位号丝印可以隐藏起来,轮廓丝印建议保留

网友:
    放在器件里面,出装配的时候可以看

网友:
    直接A+P  放在元器件中间就行了  板厂知道你意思  不印丝印     你做生产的时候可以调出来

网友:
    pcb主檔可以把零件序號隱藏,或是只印出ic主零件類

    另存新檔專門出位置圖用,再把隱藏的都打開,放置零件中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