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板子,明明可以直连的线,总是要被迂回环绕,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5):
看了很多板子,明明可以直连的线,总是要被迂回环绕,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两幅图就是其中比对,如图1与图2,明明可以按照图1连接,可是并没有,而是按照图2 的连接的

 图1

图2

网友:
高速电路控制时序 等长布线

网友:
有些走线是要等长的,并不是距离最短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射频滤波器,自然要在PCB上做电容电感

网友:
    如果频率不超过500M,并且走线长度不超过5cm,完全可以直接以最短的方式拉线,完全没必要等长,蛇形走线除了调整时序,其他的都是坏处,影响EMC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