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防倒灌

楼主(2019-12-05):
    mos管 左边的 mos管怎么导通呢?

网友A:
    这个mosfet是防止浪涌电流的,上电后ACDRV输出高电平,那么Q2000就会导通了,设计要求是Q2000导通速度要慢,所以增加了C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fet是防止浪涌电流的,上电后ACDRV输出高电平,那么Q2000就会导通了,设计要求是Q2000导通速度要慢 ...

    我想知道他的电压那里来的?只要知道电压那里来的我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他的电压那里来的?只要知道电压那里来的我就知道了。。。

他的高电平那里来的?

网友A:
    AVCC是BQ24133的电源,通过电阻R2028和12V电源连接,有了电源,难道就不能输出个高电平吗?你看一下datasheet,里面讲的很清楚,里面把AVCC和ACDRV的时序讲的很清楚,手册不好好看,你当然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CC是BQ24133的电源,通过电阻R2028和12V电源连接,有了电源,难道就不能输出个高电平吗?你看一下datashe ...

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地方的上电时序那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地方的上电时序那里

    大佬,主要是框图看的比较懵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高电平那里来的?

芯片裏面有洽吉幫浦Charge Pump)升壓!

bq24133 前一陣子剛好 Debug 過,以充電端 5V 輸入為例,ACDRV 會輸出 10V 以上的電壓來開啟 NMOS 管,這是當時量到的數值。

要打開 NMOS 管,Gate 電壓必須高於 Source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裏面有洽吉幫浦(Charge Pump)升壓!

bq24133 前一陣子剛好 Debug 過,以充電端 5V 輸入為例,AC ...

    狗版主,我现在用个简单的模型仿真了一下,为什么会有 M4的S级在一瞬间有这么高的电压 ?
1.按照你量的是ACDRV 是大概10v的电压来仿真  ,刚开始一上电 电容 C1还没有充电 那相当于短路的状态 ,
    暂时先这样理解。那M4的D级电压不应该是和S级一样的吗 ?
    2.不是很明白 M4的D S级的工作?大佬能分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版主,我现在用个简单的模型仿真了一下,为什么会有 M4的S级在一瞬间有这么高的电压 ?
1.按照你量的 ...

    • 根據 bq24133 建議電路,你的 MOS 管 M5 放反了。
    • 根據 bq24133 芯片規格,VACDRV - VCMSRC = 4.2VMinimum ~ 6VTypical

    來人啊~拖出去「阿嚕巴」到死。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根據 bq24133 建議電路,你的 MOS 管 M5 放反了。
  • 根據 bq24133 芯片規格,VACDRV - ...
  •
    不好意思哈,是放反了没有注意》》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