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显示float label at GND 和VCC,希望大神指导

楼主(2019-12-05):
如图所示,编译的时候显示float label at GND 和VCC,我调整了好多次,始终显示这种错误,尽管知道对PCB没有多大影响,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GND和VCC没有放好,它们的吸附点没有吸到J1引脚的吸附点
对比一下SCL和SDA就可以看出来差异了

网友:
GND  VCC 白点没放好,再放多几次试试

网友:
最好画一段wire引出来,Net放在Wire上,wire上有白点,那么一定是放好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