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设计时电源模块的输入输出端怎么走线?

楼主(2019-12-05):
PCB单板上的电源模块,查阅相关资料显示,为了减少电源模块对其他电路部分的干扰,需要将电源模块隔离处理。有人建议将电源模块放在单板的边缘,然后和其他电路之间打一个过孔带。那么问题来了,打了过孔带后,电源模块的输出端怎么走线呢?

网友:
没使用过,所以不清楚这个过孔带。
就隔离而言,仅在输出部分与电路进行连接,其他地方都不连接,不也是一种隔离?

网友:
电源模块区域隔离,输出端还是直接出来,如果是高压,输出端到负载应该也是经过降压的了,直接出来就好。不知道这样能解决你的问题没

网友:
一般来说,放在PCB的一个角落,并且输出端的地以低阻抗连接在参考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