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5 规则复用问题

楼主(2019-12-05):
当将一个PCB的规则导出后,导出时没有提示错误。
在另外一个板子导入,就会出现如图片所示问题,class to class的规则,有的会缺失。就算是新开一个project,也是一样的错误提示。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用import constrain 的时候出现这个错位,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要如何解决?

用import constrain 的时候出现这个错位,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要如何解决?

楼主:
上面好几个问题说是read only, 写入失败,要在哪里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图片点击可以放大看。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先用自带的修复工具进行修复

网友B:
    另外两个板子是同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两个板子是同一个吗?

    不是同一个板子。如果是同一个板子,就失去了规则复用的意义了。
    我主要是要设定各个class 于class之间的间距,至于class里的net,就根据每个案子再去赋予。
我开一个完全新的project,设成同样的层数,再导入,结果与上述一样。
我把我设定规则的这个板子里的规则全部删完,然后再导入这个cts文件,一样出现错误
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点击可以放大看。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要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复一下

    用哪个tool可以修复? 我用Mentor没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哪个tool可以修复? 我用Mentor没多久

    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

不采用,。因为这很难归于软件安装问题。谢谢

网友:
    学习下,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