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元件的放置方向要求

楼主(2019-12-05):
    波峰焊元件的放置方向要求

    PCB 元件布局放置的要求。

    PCB 元件的布局规则应严格参照

    (一)的内容,具体的要求如下:

    1.元件放置的方向性(orientation)

    A.元器件放置方向考虑布线,装配,焊接和维修的要求后,尽量统一。 在 PBA 上的元件尽量要求有统一的方向,有正负极型的元件也要 有统一的方向。

    B.对于波峰焊工艺,元件的放置方向要求如图:

    由于波峰焊的阴影效应,因此元件方向与焊接方向成 90°,波峰焊面的元

    件高度限制为 4mm。

    C.对于热风回流焊工艺,元件的放置方向对于焊接影响不大。

    D.对于双面都有元件的 PCB,较大较密的 IC,如 QFP,BGA 等封装 的元件放在板子的顶层,插件元件也只能放在顶层,插装元件的另 一面(底层)只能放置较小的元件和管脚数较少且排列松散的贴片 元件,柱状表面贴器件应放在底层。

    E.为了真空夹具的结构,板子背面的元件最高高度不能超过 5.5mm;  如果使用标准的针压测试夹具,板子背面的元件最高不能超过 10mm。

    F.考虑实际工作环境及本身发热等,元器件放置应考虑散热方面的因 素。

    注:

    1.元件的排列应有利于散热,必要的情况下使用风扇和散热器,对于 小尺寸高热量的元件加散热器尤为重要。

    2.大功率 MOSFET 等元件下面可以通过敷铜来散热,而且在这些元 件的周围尽量不要放热敏感元件。如果功率特别大,热量特别高, 可以加散热片进行散热。

网友:
    看看波峰焊元件的放置方向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