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0.9试用问题

楼主(2019-12-06):
    AD20.0.9试用,比AD19流畅一些,但是有个问题困扰,比如手动添加的测试点,即使改为图形的属性更新线路的时候还是会把net给移除掉,AD19不会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UG,还是要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
    既然是图形graphical属性了,自然会没有net了。

网友A:
    测试点应当设置为Standard(No B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应当设置为Standard(No BoM)

设置为standard(no bom),那原理图里也要画出测试点了。
20没用过,反正17设置为graphical也是可以的,等后面版本出来再试试看吧。

网友:
    20.0.9还有很多BUG,虽然官方已经把它升级成正式版,但做项目还是建议用19.1.8比较好

网友:
    好像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