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转dml的时候转换失败,提示以下错误

楼主(2019-12-06):
    ibis转dml的时候转换失败,提示以下错误,求指导!
    ERROR @line 1350: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1: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2: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3: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4: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5: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
    ERROR @line 1356: Quoted string not terminated: <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软件转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软件转模型

cadence里面的model integrity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里面的model integrity

    没有用过,一直用的Sigrity里面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