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3501完美兼容AS3933的典型应用案例分析

楼主(2019-12-06):
关于125K 3通道低频唤醒接收器AS3933相信更多做低频的朋友们对这个芯片参数都非常熟悉,今天我们就针对一款低成本替代AS3933的芯片PAN3501进行探讨分析,PAN3501在软硬件方面都是完全兼容AS3933,主要特性如下所示:

PAN3501 是一款最多三个通道接收的低功耗 ASK 接收机,可用于检测 15kHz-150kHz 之间的 LF 载波频率的数据信号并触发唤醒信号。支持检测可编程的 16 位或 32 位曼彻斯特唤醒模式。 PAN3501 具有 RSSI 检测功能,可以检测出每个通道的信号大小。PAN3501 具有内部时钟发生器,可来自晶体振荡器或内部 RC 振荡器。用户可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外部时钟发生器代替。 PAN3501 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接收灵敏度进行调节,在保证接收灵敏度的情况下实现更长距离的通信。同时,自动调谐特性能确保芯片与期望的载波频率完美匹配,极大简化了天线调谐器。 PAN3501 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通过切换曼彻斯特识别模式来达到方向定位和位置识别。

主要特性:
三通道低功耗 ASK 接收机
载波频率范围:15kHz-150kHz
接收唤醒灵敏度:80uVRMS
低功耗模式下侦听状态最低功耗:2.2uA
1/2/3 通道独立运行
32 位可编程的曼彻斯特唤醒模式
支持三种唤醒模式:
-  频率检测
-  模式识别
-  位置识别
可编程的灵敏度调节范围
误触发计数器
支持 RTC 唤醒定时
工作电压:2.4v – 3.6v(TA=25℃)
工作温度:-40℃~85℃

参考原理图:

结构框图:

引脚定义:

主要应用:
校园门禁卡
PKE无钥匙门禁系统

关于PAN3501完美兼容AS3933的介绍分析,小编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疑问,这些疑问可以联系小编的联系方式,咱们再一一进行深入探讨了解。

网友:
这款芯片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