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端应用中使用差分I / O放大器

楼主(2019-12-06):
    介绍

    低压硅锗和BiCMOS工艺的最新进展使得超高速放大器的设计和生产成为可能。由于工艺是低压的,因此大多数放大器设计都集成了差分输入和输出,以重新获得并最大化总输出信号摆幅。由于许多低压应用是单端应用,因此出现了以下问题:“如何在单端应用中使用差分I / O放大器?”和“这种使用的含义是什么?”实际意义,并演示了使用3GHz增益带宽LTC6406差分I / O放大器的特定单端应用。

    背景

    常规运算放大器具有两个差分输入和一个输出。增益在名义上是无限的,但是可以通过从输出到负“反相”输入的反馈来保持控制。输出不会变为无穷大,而是将差分输入保持为零(按原样除以无穷大)。常规运算放大器应用的实用性,多样性和美观性已得到充分证明,但仍显得无穷无尽。全差动运算放大器的探索还不够完善。

    图1显示了具有四个反馈电阻的差分运算放大器。在这种情况下,差分增益在名义上仍然是无限的,并且输入通过反馈保持在一起,但这不足以决定输出电压。原因是共模输出电压可以在任何地方,并且由于反馈是对称的,因此仍会导致“零”差分输入电压。因此,对于任何全差分I / O放大器,总会有另一个控制电压来决定输出共模电压。这是V OCM引脚的用途,并说明了为什么全差分放大器至少是5引脚设备(不包括电源引脚)而不是4引脚设备。差分增益方程为V OUT(DM) = V IN(DM)•R2 / R1。共模输出电压在内部被强制为V OCM施加的电压。最后观察到的是,不再有单个反相输入:这两个输入都是反相的,而同相的则取决于所考虑的输出。为了进行电路分析,输入以常规方式分别用“ +”和“-”标记,并且一个输出接收一个点,表示该点为“ +”输入的反相输出。

    图1.全差分I / O放大器,显示两个输出和一个附加的V OCM引脚

    任何熟悉常规运算放大器的人都知道,同相应用在同相输入处具有固有的高输入阻抗,接近GΩ甚至TΩ。但是在图1中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情况下,两个输入都有反馈,因此没有高阻抗节点。幸运的是,可以克服这一困难。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简单单端连接

    图2展示了作为单端运算放大器连接的LTC6406。只有一个输出被反馈,只有一个输入接收反馈。现在,另一个输入为高阻抗。

    图2.反馈仅是单端的。该电路很稳定,具有像传统运算放大器一样的Hi-Z输入。闭环输出(在这种情况下为V OUT +)为低噪声。最好从闭环输出中选择单端输出,提供1.2GHz的3dB带宽。开环输出(V OUT –)的噪声增益为V OCM,为2 ,但表现良好,约为300MHz,高于300MHz时,通带纹波很大。

    LTC6406在该电路中工作良好,但仍提供一个差分输出。然而,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揭示了这种配置的缺点之一。想象一下,包括V OCM在内的所有输入和输出均处于1.2V电压。现在想象一下,V OCM引脚被驱动高出0.1V。唯一可以移动的输出是V OUT –因为V OUT +必须保持等于V IN,所以为了将共模输出提高100mV,放大器必须移动V OUT。–输出总计高200mV。由于VOCM偏移为100mV,所以这是200mV的差分输出偏移。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全差分放大器周围的单端反馈会从VOCM引脚到“开路”输出引入2的噪声增益。为了避免这种噪声,只需不使用该输出,就可以实现完全单端的应用。或者,您可以承受轻微的噪声损失并同时使用两个输出。

    单端跨阻放大器

    图3显示了LTC6406连接为具有20kΩ跨阻增益的单端跨阻放大器。BF862 JFET缓冲LTC6406输入,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双极性输入晶体管电流噪声的影响。现在将JFET 的V GS作为偏移量包括在内,但通常为0.6V,因此该电路在3V单电源下仍能正常工作,并且可以使用10k电位计来调出偏移量。时域响应被示出在20MHz的带宽测量显示0.8mV图4.总输出噪声RMS开V OUT +和1.1mV RMS开V OUT - 。差分得出,跨阻增益为40kΩ。

    图3.跨阻放大器。超低噪声JFET缓冲双极性LTC6406输入的电流噪声,以在无光照条件下为0V差分输出调整电位器。

    图4.图3电路的时域响应,显示两个输出均具有20kΩ的TIA增益。上升时间为16ns,表示20MHz带宽。

    结论

    诸如LTC6406的新系列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带宽。幸运的是,这些运算放大器还可以在单端和100%反馈应用中很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