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9-12-06):
请问智能穿戴手表手环中用的GPS天线是哪种? 市面上很多是那种厚厚的GPS天线,但放不进去手表或手环,有没有人用过贴片GPS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在穿戴设备里使用贴片GPS天线,通常效果不佳,最好能根据实际的结构进行仿真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手机GPS天线设计的一个样例:https://blog.csdn.net/boystray/article/details/77878550

网友(2020-01-07):
    手环手表大多用FPC材质的天线,通过阻抗匹配调节频点及带宽,基本上每一款产品的天线都不一样,不能共用的。

网友:
    穿戴里的基本都是FPC天线,属于定制件,根据环境做调试,贴片天线是标准件,厚度厚而且性能受环境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