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开关电路分析对比?

楼主(2019-12-06):
    以下两种开关电路,有什么区别
开关电路1:

    开关电路2:

网友:
    我想到的是成本和速度问题,1的成本低,2的速度应该会更快

网友:
    刚看错了,一是的话导通压降、功率耗散比较大,二方案导通压降会比较小、功率耗散也比较小。你可以仔细看一下ADI的AD7104、ADP125这种LDO,它们都是采用类似方案二这种用mos做开关的结构,所以导通压降能做得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