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和高频电流的区别 ?

楼主(2019-12-06):
    射频电路里的射频信号发射出来进入空中是电磁波,那么在电路中时射频信号是以高频电流的形式存在吗?还是说电路中就已经是电磁波

网友:
    高频电流的形式存在

网友:
    高频电流。给你简单分析一下:在电路中是以高频电流存在,当高频电流遇到电路不连续性(比如信号馈电给天线,电流达到天线末端),电流产生加速或者减速运动,此时会在空间激发出对应电磁波。很经典的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