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两个矩阵的元素随机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矩阵?

楼主(2019-12-06):
如a=[12:0.1:21];1*91b=[21:0.1:33];1*121
我想把a和b的元素每一个都排列组合 形成一个2列(91*121)行的新矩阵。

网友:
每次取一个a,取一个b   排列组合那循环一下就可以了

out_num = [];
for a = 12:0.1:21
    for b = 21:0.1:33
        c = [a,b];
        out_num = [out_num ; c];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