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Edit菜单

楼主(2019-12-06):
CAM350  Edit菜单

1.undo:  撤消。也就是返回上一步(快捷键 U)。
2.redo:  恢复。如果你undo用错了,就可以用redo恢复(快捷键 Ctrl U)。
3.Move:  移动。
    选择MOVE命令后,再按A是全选,按I是反选,按W是框选(按W就是要用鼠标把整个元素都框上才能选中),按C的效果很特别(按C只要选中该元素的一小部分就能选上,)什么都不按的话就是单元素选择。
这里对操作界面进行具体介绍:
    左上角的“数字:数字”:就是栅格的间距,可自己设置比例(按V就可显示栅格,按S就是光标随删格移动)。
“L数字”:设置角度,有0,45和90可以选择(快捷键 O)。
“Move To Layer”:移动到其它层。选择你要移动到的层,可以是一层,也可是多层。
    紧跟着的就是筛选元素的类型,有drw,flsh,drill,mill等(不同的命令有不同的类型可选择,有时还会有VIA等选项)。
“Filter”:筛选元素。
Ddoces:筛选D码。填上你所要D码的号数,两个以上用逗号隔开。
0或空白 = 全选
#,#,……  包含
#:#,……  范围
-#,-#:#,……  不包含
Tool References:筛选钻孔。
Polygon Filter:多边形过滤。
Text Filter:文字过滤。
    “Prev”:功能跟按W的效果差不多,也是框选,但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记住上一次曾经选过的东东,请活用这功能!
“SelectAll”:跟按A的全完一样,也就是全选啦。
    右下角那“数字:数字”就是X,Y的坐标系数(可更改),这是一个能令操作精度变得更高的命令,请多加运用。双击后出现一个小界面框,旁边的“Abs”是绝对坐标,“Rel”是相对坐标。“Abs”是指以origin为基准,“Rel”则是以你在主画面中最后一次鼠标左键操作为基准。
坐标系数的右边显示的是单位MM或MILS,更改单位在“Settings”菜单里。

4.Copy:  复制。Copies:这里填上你要复制的倍数,To Layers:选择你要复制到的层,可以是一层,也可是多层。
5.Delete:删除。
6.Rotate:旋转。有几种角度可以选择,也可以自定义旋转角度。
7.Mirror:镜像。Vertical是X轴镜像,再按一下就变成Horizontal是Y轴镜像。
1. Layers(层操作):每一个PCB板基本上都是由线路层、阻焊层、字符层、钻孔数据层、DRILL层所组成的,在CAM350中,每载入一层都会以不同的颜色分别开,CAM350提供了强大的层处理功能。如:层对齐、增加层、层排序、层删除、层缩放等。
Add layers:增加层,在左边工具条有快捷按钮。
Remove:删除层。按Compress可自动识别无用层。
Reorder:重新排列层。可通过鼠标来调整,然后点Renumrer重新排列层号。
Allign:定位。用于层与层之间的对齐。
Snap pad to drill:将焊盘与焊盘对中。可选择Tolerance即在坐标相差多少之内的可做对中移动。
Snap pad to drill:将焊盘向钻孔对中。
Snap drill to pad:将钻孔与焊盘对中。
Scale:比例。用于设置层的缩放比例。

2. Change(更改):在这里可重新设定每个元素的D码,字体的大小、样式,坐标的原点等。
Dcode:更改D码。
Text:文字。
Text Style and Contents:文字风格和内容。
Explode:打散命令。如字符可打散为线,客户自定义光圈及铜皮均可打散成线。
All:打散所有。
Custom :打散自定义D码。
Vector Polygon:打散矢量多边形。
Text:打散文字。
Sectorize:圆弧转折线。
Origin:设置坐标原点。
Space Origin:绝对原点。
Grid Origin:网格原点。
Datum Coordinate:数据坐标。
Panelization Anchor:排版原点。
3. Trim using(修剪):这个操作只对当前有效的线元素有作用,常用于调整一些线段,如修剪等。
    操作时要先选择修剪的分界线,左键选择,可以连续选择成多顶点窗口状。右键确定,再左键点选需要修剪的Line。注意:圆弧是不能被修剪的,需要修剪时只有先把它转成折线,然后再修剪。
Line:通过一条线作为修剪线的部分。
Circle/arc:通过圆或弧来作为修剪边界的部分。
4. Line change   线的更改
Chamfer:倒斜角。
Fillet:倒圆角。
Join segments:可合并多段线条。
Break at Vtx:在顶点处打断。
Segments To Arcs:折线转圆弧。
5. Move vtx/seg:移动顶点/分节
6. Add vertex:增加顶点
7. Delete vertex:删除顶点
8. Delete segment:删除分节